转发:自由能源供电接收器

楼主(2021-07-21):
转发:自由能源供电接收器

网友:
有点像前苏联克格勃制作的无电源窃听电路

网友A:
国内当时的一本科普书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奇妙的物理与科学介绍》 也介绍过这种装置
一个大号电感接收天线 接收电磁信号  通过整流电路变换出直流电压 上海钟表厂 生产的大型电钟 内部就包含双接收天线 可以接收附近20米的电磁信号  当时很多工厂都购买了  我们煤矿就有两部 电钟 上方有电缆穿过 即可工作
后来自己按照电钟的说明书上面的线路图 制作了一个电波接收器  接收线圈用的是两支9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偏转线圈  靠近电表箱 发出来12V直流电  在家里的走廊接了一串夜灯  用这个供电  后来我公布了电路图 很多有兴趣的朋友 都制作了

网友B:
国内当时的一本科普书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奇妙的物理与科学介绍》 也介绍过这种装置
一个大号电感接收天线 接收电磁信号  通过整流电路变换出直流电压 上海钟表厂 生产的大型电钟 内部就包含双接收天线 可以接收附近20米的电磁信号  当时很多工厂都购买了  我们煤矿就有两部 电钟 上方有电缆穿过 即可工作
后来自己按照电钟的说明书上面的线路图 制作了一个电波接收器  接收线圈用的是两支9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偏转线圈  靠近电表箱 发出来12V直流电  在家里的走廊接了一串夜灯  用这个供电  后来我公布了电路图 很多有兴趣的朋友 都制作了,这个好

网友:
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分成两种,一种是楼主这种采用三极管进行高频放大或直接用三极管检波的矿石收音机,另一种有单天线和双天线两种,两种都一样,都是采用两个选台的调谐回路,一个调到最强电台的位置上用检波二极管做整流供给另一个调谐器供给一个三极管检波器,其实这种自由能收音机最科学,两个调谐器一个用来供电,一个用来收台,充分利用强台收听弱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当时的一本科普书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奇妙的物理与科学介绍》 也介绍过这种装置
一个大号电感 ...

可以上个电路图吗?我也想试试你的电路,看看电视塔附近能点亮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个电路图吗?我也想试试你的电路,看看电视塔附近能点亮灯不!?

这个应该还要继续、反复做实验才能得出想要的结果

网友:
这个东西新颖,用起来方便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A:
国内当时的一本科普书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奇妙的物理与科学介绍》 也介绍过这种装置
一个大号电感接 ...

电路图在哪里有下载?能不能传上来看看?

网友:
十多年前制作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59&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