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有线鼠标吧。

楼主(2021-07-21):
经久耐用最重要。
我现在用的罗技G102有线鼠标,三年了,现在左键经常重叠单击动作。
请大家重新推荐一款性价比高,性能稳定可靠的。
只要有线的。
谢谢帮助。

网友A:
更换一个轻触开关即可。再好的鼠标,微动开关也会有问题。
这个价位的鼠标,还是值得捣鼓一下的,买上几个微动开关备用。

网友:
再好的微动开关也是有使用寿命的,长短之说。推荐买欧姆龙的微动开关代换原来的微动开关,寿命和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个轻触开关即可。再好的鼠标,微动开关也会有问题。
这个价位的鼠标,还是值得捣鼓一下的,买上几个 ...

原装开关TB市场上很难买的到那么好手感的,我以前都是从淘汰旧的罗技上拆右键来替换用。

网友:
欧姆龙白点微动就这样 ,换鼠标也没用 七八百的鼠标也只给你用几块钱一个的微动按键,自己换个吧g102 好像用的普通7n  换个7n-10m 7n-20m 寿命好点,日产灰或樱桃也行。

网友:
买光微动吧

网友:
自己用惯的趁手,推荐买欧姆龙的微动开关代换原来的微动开关,寿命和可靠性还是很好的。就这微动开关我已经换了3个了。

网友:
建议更换微动开关

网友:
双飞燕的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19.9元的英菲克 哈哈

网友(2021-09-23):
我的也是罗技的 时间长了 经常单击边双击 打算更换微动了

网友B:
我的鼠标不光换了微动,还换了编码器,甚至还给滚轮上了滚珠轴承。用了10多年的鼠标,滚轮的塑料杆都磨掉一半,怎耐市面上的鼠标花里胡哨,都不合我的手。自己动手改造一下,这下可以用到把自己送走了

网友:
我推荐双飞燕,每天10小时,至少5年。

网友:
罗技二三十的和双飞燕的都很耐用

网友:
G102从性价比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21-10-28):
换个微动几块钱的事儿

网友:
右边用得少,右边微动换到左边,

网友(2024-03-01):
淘宝上,经常有特价的19左右,金属质感那种,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推荐双飞燕,老牌子了

网友:
游戏鼠标,其他都别看。

网友C:
刚买的无线、有线、蓝牙三模鼠标,DPI8千,用着挺不错

网友:
只是是正品, 罗技/双飞燕,,这些都可以.

鼠标是消耗品. 特别是玩游戏,特别费鼠标键盘.普通使用可以用很久.

当然,湿度大的地方寿命也短. 与环境也有点关系.
再长寿命, 最好按键能是光轴的(类似机械开关的,红外LED发射/接收).

网友:
看了一下X宝, 鼠标也光学微动开关了, Razer雷蛇, 有V2,V3. 开关寿命应该大大增加了,但微动仍然会坏(机械部分),仍然有微动配件在卖.

光学微动,没性价比.

从性价比上来看, 还不如一年换一个双飞燕, 不贵,一年大概率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无线、有线、蓝牙三模鼠标,DPI8千,用着挺不错

无线是否有飞帧?还有,电池耗费快不?

网友D:
我买的欧姆龙的,型号D2FCF-K(50M),用了2年没坏。3元/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欧姆龙的,型号D2FCF-K(50M),用了2年没坏。3元/个。

不懂飞帧,我不会玩游戏,就喜欢DIP高的。
这款DIP八千,符合我的口味。
这个鼠标带自动休眠的,充满电用四天左右。
刚到手没几天,太多的就不懂了。

网友:
双飞燕办公鼠标,我入职10年了都没用坏他,真tm耐用

网友:
这种情况换鼠标微动开关就好,基本上标准件,电烙铁很好换的。不过要选到合自己手感的没那么容易,有些寿命长手感偏硬。有些静音寿命短些。有国产,有号称进口的自己辨别。

网友:
自己动手更换微动好了。

网友:
对不起,我说的是鼠标微动开关,蓝点的,在淘宝搜一下就行。自己动手更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鼠标不光换了微动,还换了编码器,甚至还给滚轮上了滚珠轴承。用了10多年的鼠标,滚轮的塑料杆都磨掉一 ...

请问老兄弟,鼠标的编码器哪种好,我的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兄弟,鼠标的编码器哪种好,我的也坏了。

这个没有研究过。
个人追求要找个非常好的编码器是件很难的事。难道要买一堆不同的编码器回来测试么?
反正我只是随便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还行,但价格还算便宜的编码器卖家。一次买10个回来。坏了再换就得了。
目前为止,也只用掉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研究过。 个人追求要找个非常好的编码器是件很难的事。难道要买一堆不同的编码器回来测试么?
...

今天买了个凯华编码器,二个欧姆龙微动。我估计烙铁拆编码器难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今天买了个凯华编码器,二个欧姆龙微动。我估计烙铁拆编码器难拆。

堆锡大法,哪有不好拆的,几十个脚的MCU一样拆啊,只要烙铁温度不要太高,也不会拆坏芯片
弄一坨锡,把编码器的几个脚同时化开就可以了。只是要注意别弄到其它元件上。
实在对自己不放心,可以弄点高温胶带把周围贴上。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堆锡大法,哪有不好拆的,几十个脚的MCU一样拆啊,只要烙铁温度不要太高,也不会拆坏芯片
弄一坨锡, ...

谢谢老兄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