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请教

楼主(2021-07-21):
              今天给手电电池充电,把万用表串到电路里。用10A档显示0.169A。用400mA档显示137mA。不同档位显示差这么多正常吗。我的万用表是福禄克15.谢谢。

网友:
不同档位内阻本来就不同,得到结果有点差别很正常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如此说,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如此说,测量电流,数字表还不如指针表了?!
毕竟,相差太多了,32ma呢

网友A:
17表10A档内阻0.01欧,400ma档内阻10欧,用10A档万用表占用电压0.01X0.169=1.69mv,考虑表笔及接触电阻,实际电压约4mv,占充电电压5V的0.08%,对电路影响小,400ma档占电压10X137=1370mv,占充电电压的27.4%,从这方面说,169mA相对接近实际充电电流, 要想不影响电路测量,买一个直流钳表就OK了

楼主:
我有数字直流钳表,估计不行,因为电流太小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17表10A档内阻0.01欧,400ma档内阻10欧,用10A档万用表占用电压0.01X0.169=1.69mv,考虑表笔及接触电阻,实际 ...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