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近光灯的问题

楼主(2021-07-21):
  打开 近光灯上部出现的半圆形黑影是什么意思,近光灯应调到多远的照射距离?我的车原先是改装的疝气灯,现在发现灯光很暗,还不如卤素灯亮,是怎么回事?小白请教了。

网友A:
氙气灯内部有个半圆形的盖子,由电机控制。近光时,放下来,切掉上半部的光线。远光时收起。近光的切线就是这个半圆形的盖子实现的。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氙气灯内部有个半圆形的盖子,由电机控制。近光时,放下来,切掉上半部的光线。远光时收起。近光的切线就是 ...

    我现在用的是卤素灯,今天刚换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是灯泡不合适,发光点的位置跟灯碗的焦点不重合,原因可能是氙气灯的发光点位置跟卤素灯泡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用的卤素灯泡不好,之前我的车上带的是杂牌的卤素灯,出来的光斑非常散,晚上基本看不到东西,后来换了菲利普的灯泡后光斑马上就很好了。

楼主:
ji今天拆开大灯看了,灯碗不行了,黄的厉害,想好只有换灯,那灯碗换什么灯泡都白扯。另近光灯碗上半部有一铁板故意挡光吧,控制不了,

网友:
这个叫切线,一般折迟行麻面带蓝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