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OB2269求助

楼主(2021-07-22):
       一台显示器电源,OB2269CP芯片--该换的都换了一遍,现在电源电压正常,+12V  +5V电压正常,不能带载,带载电压下降,换了几个芯片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师傅赐教一下,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
C6、C8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7脚电源多一个D3,8脚D2好像反接了,C5不应该是要和R3.4并联,怎么是串在R3.4中间了,光耦怎么接主电源还接一个电容再到12V的,这样12V的好像没办法直接反馈。

网友:
400V68u电容正常吗;

楼主:
C6--C8--更换过了--光耦---也更换了,原来光耦次级击穿--20欧姆

网友: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搞开关电源的经验,如果初级部分击穿过,高压电解以后的所有元件都要换,特别是6N60,还有它下端的0.几欧姆的采样电阻。还有贴片电阻,貌似外观没变化,实际阻值已经不对了。带载不行,重点看0.33欧姆那个电压采样电阻(大概2W的直插),大电流以后阻值变大,采样电压大很多,6N60肯定关闭。
补充:我是指高压原边元件,低压部分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光耦那个限流电阻太小,5/20欧姆=0.25=250mA,什么光耦内部LED要这么大电流点亮,不烧就怪了?加大到120-200欧姆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个量产的小家电电源,是昂宝的OB2263的,供参考。刚刚算错了,是5V减去TL431的2.5V=2.5V,2.5V20Ω电流也大。

网友:
光耦或431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就431没有换了---我换换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R5、R7、R8、C4

楼主:
回复楼上,R5、 R7、R8,D2,电源管、光耦,击穿炸裂,全部换新,C4取下,用一103瓷片代换后,芯片再次损坏,换芯片,C4换回原来的电容,故障如前,次级滤波电容也换新了---431代换后故障相同。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D3用RF107代换过了---没代换前,通电瞬间,有输出,后为0V,代换后,有输出了,但带载电压下降太多。

楼主:
C6--C8也测了,没发现损坏,容量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C6--C8--更换过了--光耦---也更换了,原来光耦次级击穿--20欧姆

原图及楼上也大部分指出故障范围了,不过开关电源我不爱修,麻烦死了。817出问题了,431应该也损坏了吧?C6-C8二次RC滤波而已,再仔细排除一遍有没有修完遗漏归位的地方。

楼主:
看来没办法了--是否是芯片的问题--原来的芯片炸飞了--对了一下原理图--是OB2269---,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型号吗、

OB2269规格书

楼主:
OB2269规格书-----

网友:
带载时测C3主滤波电容电压,与不带载前比较有没有降低;

楼主:
C3基本正常--

网友:
这个原边的二极管不必拘泥于某个型号,UF4007、1N4007、FR107都可以,其中D3D4是给辅助绕组整流供芯片电源的。能整流、耐压够就行,当然快回复管更好。你有没看多15V的负载存在短路?

楼主:
谁能给看看--R8阻值越大,电流越大,还是R8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谢谢,看不懂啊。

网友:
不对,是12V和5伏,建议找个两个合适瓦数和阻值的水泥电阻,把负载全部拿掉用电阻替代看看。

楼主:
因R8损坏,更换过,标记是2201,更换为220欧的电阻了,有可能是2K2的。

楼主:
试一下了--大小-----故障不变

网友:
显示器主板也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给看看--R8阻值越大,电流越大,还是R8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谢谢,看不懂啊。

R8、C4用于高频滤波,一般“不认为”R8的阻值会影响OCP保护点。
R8阻值一般为几十到几百欧姆,到不了K级。

您这个图有错,花点时间根据实物画一份图吧,拍几张实物照片放上来。
另外把检查了哪里、换了什么元件,以及如何测试的都说说,大家也好有的放矢。
有示波器吗?如果有,把空载、轻载、重载的DS波形放上来看看。

放一张以前用这个芯片弄的电源的电路图供参考,除去图腾柱驱动部分,其他应该跟您的电源差不多:

网友:
看看辅助绕组出来的电压(C8两端)在有负载和无负债的各是多少;

楼主:
用5V和12V并输出端,无短路现象

楼主:
电源部分与资料里电路图,除标号不同外,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