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音量小,收不到低端FM信号的故障

楼主(2021-07-22):
各位老师,家里有一台老的莺歌hp205收音机,最近重新试机的时候发现,外放音量小而且调音量的时候,有滋滋的噪声,以为是音量电位器的故障,就把电位器拆了清洗了,现在调音量噪声没有了,但是外放声音还是不大,而且FM在92频率以下就收不到台了,而另外一台乐信rf26是可以收到的。本人是收音机小白,正在学习相关知识,请问是哪里故障?
补充一下:这个收音机是用uln2204a-22集成块的

网友A:
关于声音小我的德生575就是喇叭音圈被脱落的磁粉卡住,更换喇叭声音正常了。你可测试一下,还有输出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声音小我的德生575就是喇叭音圈被脱落的磁粉卡住,更换喇叭声音正常了。你可测试一下,还有输出电容看 ...

问题现在灵敏度也不好,所以我分不清是低放还是高频的问题

网友:
模电不同的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