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关闭状态闪烁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7-22):
家里一个灯泡,以前是节能灯,后来换了LED灯以后,关闭状态下会隔十几秒闪烁一次。

网上查了下,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开关也不是带灯的那种,开关关闭状态的电阻都是超过万用表量程的,应该不是开关漏电。难道是感应电?

用万用表交流档,一个表笔悬空,一个表笔量了如图A点的电压,显示会慢慢上升到3V(量火线电压是12左右,所以3V对应的电压大约55V)左右后LED会闪一下,然后A点的电压降低到0.几V,再慢慢上升,上升到3V左右再闪一下,不停重复。
万用表量了A点对旁边一个灯的开关B点的电压,电压从40V左右慢慢升高到50V左右不再升高,LED也不闪了。
于是找了个1M的电阻,接在了A和B之间。此时AB之间的电压大约30V左右,LED不闪。

不过如果B点的开关打到另外一个触点的时候,LED还是会闪的,或者下面这个灯的另外一个开关打到另外的触点,LED也会闪。不过这个灯几乎不用的,所以就这么样先用着吧。

网友:
开关接的零线吧

楼主:
确认过是火线

网友:
开关绝缘有问题,换

网友:
是感应电,特别是双控开关的会有

网友A:
1M电阻的作用应该是让感应电压升得不至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电阻的作用应该是让感应电压升得不至过高

对的。。。。

网友:
楼道声控灯物业原来按的可能是5W白炽灯,后来坏了物业长时间没更换,对门邻居给换了一只3WLED灯泡,还挺好没声音的时候微亮,有声音是常亮。

网友:
我也曾碰到这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我家“两室一厅”,加上一厨一卫,已全都是  LED 灯。

并且,两个室、一个厅里,三处,还都是两地控制开关。

唯独厨房的那一盏,只由一个开关控制的,发生“闪烁”。

估计是,厨房的小环境,使得开关易受潮。

6月12日,清洗、涂抹凡士林之后,至今已快五十天,未再闪烁。

网友:
假如问题的确不在开关。

而顶楼的图中,加的那个电阻又能“有效”,那最好把它并到灯的两侧去。

可以避免两盏灯相互牵扯。

还有,某楼的朋友建议,并个安规电容也有效。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