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联想G470升级换CPU

楼主(2021-07-22):
给G470升级CPU,原来的是i3-2330m,想换成i5-3210m.架构都一样,换上点不亮啊,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这个能换吗?还是要刷BIOS

网友A:
试过了,的确不亮,我这儿有不少销售退回的g470,鸡肋,不坏,但配置不咋的,装xp还凑合

网友:
笔记本电脑升级CPU很多效果都不咋样,还可能会失败

网友:
架构都一样,换上点不亮 -------  第一就是要刷 BIOS 试试
你查一下新旧 CPU 的功耗,如果相差比较大,就是刷 BIOS 也不一定管用

网友B:
我的联想G470装箱单

网友C:
网上查二者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查二者不能互换

我也在网上查了,在不刷BIOS情况下,二代只能升级二代,就是i3-i5-i7的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G470装箱单

G470有好多种配置,你的CPU是i5-2450m的,应该算比较后面的版本,算G470里面比较强的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找i5-2450M而不是i5-3210m

虽然架构一样,但是BIOS不支持了,除非能魔改BIOS

相当于台式机上的2代与3代的区别

网友D:
你这个主板是hm65的,硬件上就不支持3代的,跟bios无关,上3xxx的cpu得hm、qm7x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主板是hm65的,硬件上就不支持3代的,跟bios无关,上3xxx的cpu得hm、qm7x的主板

掏了G470就是想升级CPU的,不能升这个机型就没有玩头了
只能换2代,i7--2630 2720 2820 45w  2920 55w,估计升到i7-2920散热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掏了G470就是想升级CPU的,不能升这个机型就没有玩头了
只能换2代,i7--2630 2720 2820 45w  ...

睿频关了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
两种不能互换的

网友E:
主板是HM65,换i7--2630\ 272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是HM65,换i7--2630\ 2720 ......

我掏一块2720的试试

网友:
主板不支持,构架一样也没用,CPU核心不一样

网友:
架构一样 不代表可以互换

楼主(2021-08-28):
网上攻略了下,受主板芯片组限制,升级换CPU效果不理想,还要解决散热问题,不折腾了。将之硬件升级了下:原硬盘位装了固态,光驱换成机械硬盘以便保存数据,内存加到8G,现在应付办公还行

网友:
前2天好友给了一个Q9400的u,
换到我的775电脑上了。
感觉速度快了一点。

下次再去找个Q9650S。

网友:
可能要刷微码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的确不亮,我这儿有不少销售退回的g470,鸡肋,不坏,但配置不咋的,装xp还凑合

我10年前的G460现在还在用,这个机器从买回来就是发热厉害风扇声音大,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我都习惯了 ,中途加过内存,加过固态硬盘,换过键盘,最近无线网卡貌似有点问题了,经常不能连WiFi。不知道花几块钱能换掉。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Y460 原CPU是I3 370M 我换成I7 640M后性功能提升了太多太多 非常满意

网友:
主板支持的话 刷 bios ,不支持的话刷 也没用

网友:
i3-2330m是第二代,我的另外一台i530都没有升级

楼主(2023-01-20):
前段时间坛子里看到有i7-2630U卖,很动心想买下升升级,u加4Gddr3内存150元,问单卖u什么价,人家没鸟我

网友F:
年前没事,把我的T420从I5升级到了I7-2760QM,内存8G*2,500GSSD,天冷暖手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前没事,把我的T420从I5升级到了I7-2760QM,内存8G*2,500GSSD,天冷暖手真好啊!

这个配置还能再战数年 T420主板支持单条8G内存?不知G470单条8G支持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还能再战数年 T420主板支持单条8G内存?不知G470单条8G支持否?

T420上8G*2没问题,但是频率只能1333,不能上1600,是BIOS问题,网上说刷回V1.37版可以,T420没电池50%以上不给刷,就放着没搞。
你的G470跟T420同期,体质好的升级二代i7,上两条8G1600没问题的。

网友:
笔记本升级个内存和ssd就好了,cpu升级电源功率上去了,主板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
电脑主板的CPU一般不能跨代升级,只能同代提升性能

网友G:
同本本几年前升级了I5二代只能说效果一般,最后还是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本本几年前升级了I5二代只能说效果一般,最后还是卖了

要升就升i7,听说升i5性能提升不明显。

网友E:
HM65主板,只能换i7--2630QM 2720QM 2820QM ,功耗45w

网友:
你的CPU是二代,换的是三代,不支持的,要换I52450或者2540才能用,二代的I7也可以,不过要看散热行不行,其实换I5CPU再把内存换成4G以上。平时办公上网看视频和炒股已经很好用了。不过WIN7系统要换固态硬盘效果才好。我用X60的笔记本上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不过是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HM65主板,只能换i7--2630QM 2720QM 2820QM ,功耗45w

这个应该能行,45W散热和原来差不多
目前看中的i7-2630要150左右,不便宜,碰到遇到便宜的立即拿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能行,45W散热和原来差不多

那是没有睿频,实际远远不止,电源适配器小一点的就得换

楼主(2023-03-27):
总算遇到一块i7-2630qm,赶紧下单

网友H:
大概是hm65主板芯片组不兼容吧?它只支持i5-3610m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概是hm65主板芯片组不兼容吧?它只支持i5-3610me。

h65只支持2代cpu

网友H:
不是这样的,也支持三代酷睿。见图 屏幕截图 2023-03-28 084533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这样的,也支持三代酷睿。见图

3210我上过不认

网友:
应该微码可以解决,但完全没必要,升内存和SSD是正解

楼主:
上了i7-2630qm,四核八线程的确快了不少,但是装上新cpu系统显示cpu型号为0,不知何故

楼主:
发热感觉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