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7型万用表电阻档维修

楼主(2021-07-22):
论坛上32元买的全新万用表,回来试机发现10k电阻档,接上九伏电池,10k档就到1k的刻度了,并且短接表笔也不动, 接上一点五伏电池时,10k档一下就到75了,这回短接表笔能到零了,并且x1K档指针也不是无穷大,这故障现象就好像,表笔有漏电似的,问题挺奇怪,这个表10k档不是单独的用九伏电池吗?还是要1.5伏电池都要接上,麻烦熟悉这表的大佬给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不知是哪个品牌的,按图索骥吧:
电阻档必须有1.5V电池的参与支持。

网友:
论坛老爷子玩的都是10k 15V电池的MF47,你这太新潮了

楼主:
我上面说的比较罗嗦,简单的说就是,打到电阻档就有电阻值,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B:
这种新出的表,在出现不可思议的故障时,大概率是开关问题,容易发生开关不到位,接触不好产生的奇怪问题,这也就是老表比新表贵的原因。你打开后盖,仔细检查下电路板有没有松动,板子不在卡扣内或固定螺栓松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哪个品牌的,按图索骥吧:
电阻档必须有1.5V电池的参与支持。

感谢,目前排查出来是表笔座之间绝缘不好,有几十到100多兆欧的阻值,反复清洁也不行,很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新出的表,在出现不可思议的故障时,大概率是开关问题,容易发生开关不到位,接触不好产生的奇怪问题, ...

谢谢,不是接触不良,负表笔座什么都不接,只是个座对正表笔有几十兆欧,反复清洗也不行,

楼主:
把塑料面板拆下来,背面的双面胶发黄了,绝缘试过不太好,表笔座附近的清理了下,不上面板,试过绝缘正常,上面板就有100兆欧左右,面板是软质塑料的,很是奇怪,这是个库存产品

网友C:
有可能是D7K330漏电.断开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D7K330漏电.断开它试试

现在是正负表笔只是个座外围全甩开了,上面板就有100多兆欧,不上面板就绝缘正常,座子配件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人生第一次遇到这问题,塑料面板测绝缘也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都不奇怪,不少指针表的10K档必须9V电池与1.5V电池都装上,才能测量

我奇怪的是现在找不到哪里绝缘有问题

网友E:
我的一块MF47 表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最终查出是晶体管测量插座底板下面漏电所致。因不知道这个插座怎么拆下来(只有拆下来才能看到漏电的原因),只好把晶体管测量插座的连接线拆下来悬空放着,故障就消失了。楼主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不知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那个曲别针符号变成一个黄色的三角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块MF47 表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最终查出是晶体管测量插座底板下面漏电所致。因不知道这个插座怎 ...

从里面往外敲就下来了,我的也是漏电,目前没上,现在表笔座漏电

楼主:
两表笔座空的没接线

两表笔座空的没接线

表笔座没接线空的

表笔座没接线空的

楼主:
壳子漏电,是不是废了

网友F:
把整个外壳.面板拆下来用洗洁精洗干净,然后用清水反复请洗,暴晒一两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里面往外敲就下来了,我的也是漏电,目前没上,现在表笔座漏电

谢谢指点 哪天试试看看。真的怕把胶木壳敲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整个外壳.面板拆下来用洗洁精洗干净,然后用清水反复请洗,暴晒一两天。

暴晒确实有用,有几个点阻值无穷大了,估计在潮湿环境库存太长时间,是05年的东西,我百度了下这种酚醛塑料外壳潮湿环境确实会漏电

网友:
为巩固成果,正常后表壳内表面涂绝缘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晒确实有用,有几个点阻值无穷大了,估计在潮湿环境库存太长时间,是05年的东西,我百度了下这种酚醛塑 ...

买那种透明的三防漆喷涂一下吧,特别是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