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爱华J02随身听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录放开关,AB面切换开关清理干净了再说,别动不动就是换电容

都清理过了,而且这机器开关真不错,镀银都没氧化,拆完就后悔了。  电容确实有几个轻微漏液了。

网友B:
顶下楼主,这机太难修了,居然FM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下楼主,这机太难修了,居然FM还是正常的。

不搞了,找不到原因,今天好,明天坏的,反正也不影响听。不响就关了再开一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搞了,找不到原因,今天好,明天坏的,反正也不影响听。不响就关了再开一下就好

主板可能有轻微漏电。明天开机前先用电吹风吹吹主板,如果故障不再,清洗主板试试。

网友D:
把 电路板拿下来 放进工业酒精(试验乙醇)里面泡两天 然后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电路板拿下来 放进工业酒精(试验乙醇)里面泡两天 然后吹干

主板有中周,不能泡太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可能有轻微漏电。明天开机前先用电吹风吹吹主板,如果故障不再,清洗主板试试。

有空试试吧,这机器真是老机器 ,全是飞线  真心不爱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有中周,不能泡太久吧

工业酒精不含水 可以放心的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酒精不含水 可以放心的泡

好的,有空再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空再折腾一下

必须用那种实验室级别的试验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就的换电容(电解电容)全部换掉。跟马兰士对讲机一个德行。。。。。。。

J303

这个类型的我搞了有几台了,不想再搞了,板子烂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