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J02随身听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先把所有的拨动开关清洁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把所有的拨动开关清洁一下再说......

都清过了,拆解清理的。开关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清过了,拆解清理的。开关没有问题

那就检查未换的电容,电容漏液/失容会导致稀奇古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检查未换的电容,电容漏液/失容会导致稀奇古怪的故障。

那好吧,没换都是 小容量的,0.1-0.47微法左右,按经验,爱华随身听,这此小容量电容一般不会有问题,就没换。这机器我有两台,都是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