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抗干扰收听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收听短波时经常遇到两个电台相互干扰而影响收听,我想如果用中频带宽可变的收音机用窄中频收听能否消除干扰呢?请高手解答为盼。

网友A(2021-09-03):
短波接收,遇有楼主所述问题,比较常见,成因有多种。
我们若只讨论一种,假设,有两个电台,在不同的地点,使用同一频率工作,被你的收音机收到,那么,你的收音机,靠改变中频带宽的方法,来分开,肯定不行。
  理论上讲,采用组合天线接收,可以有效改善接收效果。
具体就是,使用一付全向天线,加上一付增益相等的定向天线,同时接入收音机,转动定向天线,使不想收到的台声音最小。原理是,利用相位差,抵消不想收到电台的信号。
哈哈哈,就是测向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
短波的同频,一般情况是我国政府为了避免我们缺乏思考而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带偏才设置的同频干扰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听了,作为无线电爱好者,不该干的事就是不能干。
前面有朋友说真同频不多见,我也认同,因为受电离层扰动影响,咱们接收到的微弱信号已经和原始发射信号在频率和相位上不同了,因此有时靠减小通频带,调偏频率,边带接收等方法也能解决问题,算得上打了个擦边球。
但是回归到本质,这种方法真的好吗?我认为不好,原因如下:
同频干扰并不是说简简单单在同一个频率播出一个电台就完事的。对于欲干扰的电台,要实时锁定它的频率,相位,并且保证干扰信号的频率相位与之同步,技术难度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只有这样,干扰的电台才能彻底完全压制住被干扰的电台,因为被干扰的电台信号强度不大。

网友B(2021-07-23):
有的,有一个台经常和中国之声串在一起,pl600和 pl450都有宽窄频的功能,效果不行,不行,不行!别买,用了也没用。但是如果能改变拉杆天线的位置,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同频的二个电台声音,收音机没有办法解决。

可以用方向性天线改善。

网友:
现在短波的同频干扰现象极少出现了,只要选择性过得去,一般都能分得开,所以我怀疑楼主的机器选择性可能差了些。

网友:
短波也属于调幅波,你说的问题属于同频干扰,根本不能通过中频滤波器的宽窄带设置解决。
这个没有解决办法,只要收音机收到了两个同频电台,调幅接收机就能同时把这两个电台的内容解调出来。
这个是调幅接收机的局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有一个台经常和中国之声串在一起,pl600和 pl450都有宽窄频的功能,效果不行,不行,不行!别买,用 ...

不一定是同频,完全可能是卢森堡-高尔科夫效应引起的远地台受接收途径中的强台(不同频率)电离层调制所产生的干扰,这种效应极少人关注,在中波比较常见,短波其实也很多,但多半都会被看作同频干扰。

网友:
可以用带短波磁棒的收音机接受,调整收音机方向试试看。

网友:
有的朋友说到,真正“同频”的情况倒是不多。我也这样看。

N 年前曾在 BD5IR 帮助下,得到退役的 国产 “ XDD - 3 ”型林业部门防火用的小单边带电台。
遂改装,使之工作在 7 兆。收信时也曾遇到强台干扰收听。

此机与许多国产单边带电台相同,机内的 机械滤波器,500 k 的。

滤波器 性能很好。只是这频率, 与我等平素见惯的 465 或 455 的中周或滤波器不一样。

改装时,本振改在 6.5 兆(可微调),接收 7.050   。(6.550 + 0.500 = 7.050)

初步完工后,试收听 业余台。白天尚可。

夜间则根本不行。

几瓦、几十瓦的业余台,与 数百瓩的广播电台所发出的强大信号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业余信号完全被湮没,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几经揣摩,发现,夜间在 7 兆 听到的强广播电台,其真实频率是在 6 兆。( 6.500 - 0.500 = 6.000 )

试搭了个“陷波器”,(一个51p电容 + 一个绕了22匝的中周,并联。谐振在 6 兆。) 并接于收信部分的输入回路之前。
仔细调节后,效果非常好。于是将它“正规化”,并塞进机箱。

与此同理。

收音机,正常情形是,本振频率 高于欲接收的频率 一个中频。

但这时候若有一个,发射频率,高于本振频率一个中频 的强电台,也被收到,是会干扰“欲接收的频率”的。

检查一下,欲接收的频率  加上两倍中频的  那个频率上,有没有强电台。
如果能肯定就是这个原因,再考虑下一步……

网友:
收音机,正常情形是,本振频率 高于欲接收的频率 一个中频。 但这时候若有一个,发射频率,高于本振频率一个中频 的强电台,也被收到,是会干扰“欲接收的频率”的。这个叫镜像干扰,一般二次变频或者带高放的收音机可明显降低镜像干扰

网友:
VOA与中国之吧,16米的好点

网友(2021-08-28):
镜像干扰 好的前级滤波 能减轻。民用收音机中短波不太可能做窄带前级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波接收,遇有楼主所述问题,比较常见,成因有多种。
我们若只讨论一种,假设,有两个电台,在不同的地点 ...

很是专业。。。。。。。。。

网友:
您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在论坛说过多次,同频干扰单靠收音机是怎么也解决不了的,就算是切成边带接收也是无果。
只能通过两个强指向天线进行共模抑制,才有可能留下那个想听到的电台,并且效果不一定多好,一旦两个电台方向一致,这个方法也是无解。

网友:
XX的洗脑!当外国电台播音时必有不明锁呐声响起……直至停止播音……

网友:
有一年出差到深山里,晚上短波还是不错的。我怀疑在城市里专门设置有干扰源,防止听到境外的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波接收,遇有楼主所述问题,比较常见,成因有多种。
我们若只讨论一种,假设,有两个电台,在不同的地点 ...

怎么保证接收到的两路信号是互为反相的?

网友:
进口法国的技术~同频干扰~收音机无解。

网友:
数调机接收短波电台信号效果很好!

网友:
现在收音机只有FM可以收台,其他的都是干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