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HP)6624多路电源同时打开和关闭求助

楼主(2021-07-23):
请问坛内电源高手:安捷伦(HP)6624 四路直流电源,比如需要将第1和第2路组成双路电源同时打开和关闭时,目前的操作方式只能是先关闭路第一路再关闭第二路,很不方便,请问高手需要怎样操作才能让2路或4路同时打开或关闭?
知道的坛友请指教,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要完全符合楼主要求(同时打开或关闭)做不到

近似符合要求做法有

1、本地操作,
比如需求是 CH1 15V、1A,CH2 5V、1A,设置好后,STO 到某个寄存器比如 STO 1
然后把“关闭”也就是设置 CH1 0V、0A,CH2 0V、0A 设置好后,STO 到某个寄存器比如 STO 9

需要打开就 RCL 1,需要关闭就 RCL 9,变相实现需求

2、远程操作,其实也不能同时,但计算机发送指令速度快比人快么 要打开就是
OUT 1,1
OUT 2,1
要关闭就是
OUT 1,0
OUT 2,0

而且用计算机操作还能直接在计算机上设置电压电流,比本地一个一个设置方便

楼主:
热心坛友还是很多的,首先非常感谢washu坛友的阅读和热心回复,可惜不能加分,要不就给你加鸡腿啦,谢谢
HP的系统电源比较少用,我的用途是CH1和CH2或CH3和CH4其中两路同时关闭或打开,比如我要测试硬盘时需要用到的5V和12V两组,这时应该如何在本机按键设置才能实现CH1、CH2同时关闭和打开输出?上面的STO功能烦请坛友详细介绍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心坛友还是很多的,首先非常感谢washu坛友的阅读和热心回复,可惜不能加分,要不就给你加鸡腿啦,谢谢
H ...

STO/RCL 用法:

按下 STO 或 RCL 键,屏幕出现 STO(RCL),然后输入地址数字(0~10),按回车键,即将当前设置值存入(回调)寄存器。

具体见手册(06626-90001)第 89 页 --- 我是按 6626 说的,你的 6624 操作应该类似。

所以如果要实现你的需求,比如
1、设置 CH1 为 5V、2A
2、设置 CH2 为 12V、2A(这俩步骤不用说了吧)
3、按 STO,5,回车 (5 是随便的,0~10 哪个数字都行)
4、设置 CH1 为 0V、0A
5、设置 CH2 为 0V、0A
6、按 STO,6,回车 (6 是随便的,0~10 哪个数字都行当然不能是步骤 3 用过的地址)

好了,接下来你要“CH1 和 CH2 同时打开”就按 RCL、5、回车,要“CH1 和 CH2 同时关闭”就按 RCL、6、回车

tips:寄存器 0~3 关机后依然保存,其他的关机后不保存;寄存器 0 就是开机默认值

btw. 我的 6626 不保存 OUT Enable/Disable 设置,只保存电压电流设置(据说也保存 OV),不知道 6624 是否也一样,你可以看看 6624 手册怎么说

楼主:
经过washu坛友的耐心指导,终于可以实现多路同时关闭和打开了,非常感谢!
另外,经测试6624多路同时输出设置好的参数每次关机后不能保存,要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6624多路同时输出设置好的参数每次关机后不能保存,要重新设置

不是关机不保存,而是开机时电源读取寄存器 0 的设置值并应用,所以设置好的参数如果需要下次开机直接使用,应 STO 0

楼主:
感谢感谢指点,我再试试,看来washu坛友对惠普安捷伦电源很有研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