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版设计的6n11+6p14单端,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4):
白居不易老师的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3804-1-1.html。白居不易老师的原贴是文字描述,请教:6N11的屏压和屏流?6N11的滤波电阻4.7K白老师的原意是图1还是图2,望老师指点,谢谢!

白鸽网友绘图-图1。
图2
6n11 6p14白居不易:.png

网友A:
这两图基本相同,只是R7和C4在电路中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图基本相同,只是R7和C4在电路中位置不同。

两图的6n11屏压、屏流及栅负压会有较大差别,也就是直流工作点不一样,所以我想请大家指点下白老师的原意是哪种。

网友B:
看出来了,一个是前级电源退偶取自高压,一个是取自帘栅压供电。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从网上搜来的,经过几个网友完善,我仔细看了一下,应当以下面电路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一个是前级电源退偶取自高压,一个是取自帘栅压供电。

谢谢jupeter老师的回复 ,正筹备做老师的6j8p+6p3p单端。届时有问题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从网上搜来的,经过几个网友完善,我仔细看了一下,应当以下面电路为准: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的确认,这个比那个取自帘栅压供电的屏流大些。更适合6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