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板子明明没问题,示波器的探头为何炸了?

楼主(2021-07-24):
嘭!板子明明没问题,示波器的探头为何炸了?
时间:2021-07-23 转载于作者:喝枸杞论电子

上午在实验室干活,正焊着板子,只听隔壁桌砰的一声,然后就见同事王工一脸的恐慌加懵逼,他正在用示波器测试板子,板子一上电,示波器的探头给炸了!
怎么会炸呢?板子明明没问题啊。
简单询问了下,他正在用示波器探头测量市电整流后的310V电压,看了下示波器的电源线是3芯带接地的电源线,经了解,示波器原来的2芯(去掉接地插片)电源线被别人拿走了,王工就随便拔了旁边测温仪的3芯电源线接在示波器上用。

而实验室的插座都是已经良好接地的,这导致了刚才的炸鸡事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用3芯带接地的电源线(如下图)会炸鸡呢?

大家都知道,上图中,普通国标插头的最上面一个插片是接地线,是接大地的,而市电的零线实际上在发电厂端也是接大地的。
这两个地的区别为,一个是发电厂的大地,一个是实验室这个建筑的大地。
理论上从电位差上来说,可以认为3芯插头最上面的插片是和零线等同的(实际可能会根据不同负荷由3-10几伏的电压差)现在请记住这个判断结果。
下图简单画了个同事用示波器测量板子的示意图。

那么示波器按图中接入待测电路的后,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3芯电源线最上面的插片是接零线的,当探头接入待测电路后,交流电的正半周时,电流流向如下图:

上图,交流电正半周时,电流流向无异常,市电通过示波器的接地探头回流到零线,接下来再看看,交流电的负半周时电流流向,如下图:

因为3芯电源线最上面的插片是同零线等电位的,可以据此画出上图的交流电负半周的电流流向,可以看出,市电火零线被短路了,火零线之间只有一个二极管的阻抗。再加上王工的这块板子上的保险管被焊锡丝给短接了,所以出现了上面说的炸鸡现象。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将电源线的接地线给拔掉,但这样做可能会有以下问题,示波器的金属部分一般都是和3芯线接地线相连的,当你把3芯线的接地插片给断开后,如下图:

因为接地的断开,两个Y电容的中点会带有110V的电压,因此当人触摸到示波器的金属部分会有瞬间被放电的感觉。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高压差分探头,前提是不差钱。而且上电测量前,如果不了解电路的话,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下待测电路的地和示波器探头的地之间有没有电压差,如果测量结果不为零,则不能用示波器的地线直接夹在待测电路板上的地。
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触摸到示波器的金属部分会有触电风险,因为示波器的地线夹和示波器的金属部分是相连的,一旦地线夹夹在待测电路板上的热地,示波器的金属部分同样会带电。

交流电源的零线是在变电所接地的,而示波器的探头和家里三叉插座的保护地是连通的,家里的保护地也是连接的大地,大地相当于一个大导体。
也就是说,示波器的探头的GND是通过大地连接到远端变电所的零线的。此时被测设备如果不是隔离的,那么电流会通过示波器探头GND流向大地,造成板子或者示波器的损坏。
通过以上图片就能知道为什么把示波器插头的保护地引脚拔出就不会烧板子了。
但是这样不是合理的做法,只能用于应急。
正确的做法还是被测设备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图片的标志,一个劲的转圈圈,就是打不开。

网友:
看不见图片,只有旋转。

网友A:
看不到图片,是不是没上传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是不是没上传成功啊

图片都有,我都看见了

网友:
虽然看不到图,但是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不过我测的是弱信号,没发生危险,只是被测信号对地短路,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网友:
地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20多年前,我在单位用示波器量市电也炸过,之后一直没敢用示波器量过

网友:
有些示波器电源进线处就把地线悬空了,

网友:
高压差分探头应用

高压差分探头主要是针对浮地系统的测量。电源系统测试中经常要求测量三相供电中的火线与火线,或者火线与零(中)线的相对电压差,很多用户直接使用单端探头测量两点电压,导致探头烧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大多数示波器的“信号公共线”终端与保护性接地系统相连接,通常称之为“接地”。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施加到示波器上,以及由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具有一个公共的连接点。该公用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壳通过使用交流电源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导线地线,将探头地线连到一个测试点上。如果这时使用单端探头测量,那么单端探头的地线与供电线直接相连,后果必然是短路。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差分探头进行浮地测量。

网友:
示波器测热地了,一般做法是把地线去掉实验室不差钱上高压差分探头是王道

网友B:
我的示波器是近期新购置的两台锂电池供电的,一台台式,一台袖珍示波表,拔掉电源线随便测热底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示波器是近期新购置的两台锂电池供电的,一台台式,一台袖珍示波表,拔掉电源线随便测热底板电路。

正解!用示波器测市电整流后的310V电压?论坛垃圾佬们(包括我)都是用指针表的。滤波电容失效电压会下降,指针表反应足够了。我一般也就用示波器测小信号,没测过这种。算是给大家提个醒,用市电供电的示波器要小心。经常干这种活的,还是备一个隔离变压器吧,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都有,我都看见了

那是在您的电脑上,根本没有上传。

楼主:
我今天又从另外一台电脑打开网页,里面确实有图片,而且别人回复的图片我也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