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光偶和Lm358组成的充电器怎样调压

楼主(2021-07-25):
网上买的12v摩托车充电器,空载输出只有13.8Ⅴ,转灯后还不满电,想把电压提高到14.8v,应调那个电阻?

网友:
正是14.8V,两个分压电阻分压的值等于2.5V,算出两个分压电阻的值就行。

网友:
R3选20K,R4用一个3.3K的电阻和1K的电位器串联起来就行。

楼主:
己改好,原固定电阳换成可调电位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