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调能效等级

楼主(2021-07-25):
对空调了解不多,在这里咨询一下,影响空调能效等级的因素是什么?能效等级5级的空调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空调能耗比,就是电能转换成冷量的比例。一般空调都在2.7以上,一级的可以达到4左右。也就是大家说的省电。但是我们同时感受不到。尤其是家用空调,使用时间短,功率不大。一年也省不了几度电。大型空调就不一样了。有几百千瓦。影响能耗比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压缩机电机效率高。散热器铜管要有足够的散热面积。以及设计,材料选用等。不难看出,能耗比高的,制造成本价格就高,空调销售就贵。家用空调不必选用太高的能耗比空调3.4级的就比较好,质量价格性价比都不错,没有必要选用变频空调。如果你不差钱,哪一级变频空调首选。仅供参考

网友:
目前市场能效3级和1级的比较多,耗电差不了很多,但价位会有几百的差额。

网友:
省电不省钱,不虚标就是良心企业了。

网友:
家用无所谓了,只要效果好,耐用就行

网友:
买二级的实惠,一级很贵的,那些便宜的一级?或许虚标

那些有辅助电加热的,还能是二级?
国产二级都只是制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