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改过这几款电源?凤凰 西门子 佳乐 明纬

楼主(2021-07-25):
初学小白一枚,最近想学习单片机和电子电路知识,缺少一个可调电源,手头正好有几款电源,也不想再花钱买了,改成5-24V,0-10A输出可调就可以了,奈何看不懂电路,求教大佬有没有改装方案?

电源型号是
佳乐SPD24240、明纬RS-100-R3、菲尼克斯Quint-PS-100-240AC/24DC/10、西门子SITOP 6EP1334-3BA00

全家福

全家福

菲尼克斯拆开了,里面的电路完全看不懂。。。

菲尼克斯拆机

菲尼克斯拆机

菲尼克斯拆机1

菲尼克斯拆机1

菲尼克斯芯片

菲尼克斯芯片

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方案?

网友:
24v输出的模块,加上降压模块,很方便,这种电源不建议改,保护之类牵扯太多,变压器之类不匹配可能会炸,那种山寨垃圾电源或者一般般的通用方案的容易改

楼主:
电路太复杂了,最后还是决定用这个明纬的电源练练手,0-30V,0-3A可调基本就够学习使用了,请大佬帮看看这个芯片,不是传统的494,是1203P60,网上基本都是494改的,改动方案全不能用,麻烦大佬给个方案,谢谢了!

正面电路板

背面电路板

正面细节

背面细节

网友:
老老实实494,要不直接317铁壳

楼主:
改动也是学习的过程 手头没有494芯片或371芯片的电源,但是图片上的电源我有一箱子,能改动就省花钱不是

网友:
小白不建议盘复杂机型,盘494,搞懂原理再盘其他   494教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