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F77-1万用表装上电池 电阻档指针就微动

楼主(2021-07-25):
不用短接表笔 打到电阻档 指针就稍微动一点  其他档位都正常  请教一下这是啥原因

网友:
这个表只是比MF77增加了β值测量,是否这个位置有问题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24-7-18 14:30):
MF77灵敏度20K/V,最小电流档为50uA;
MF77-1灵敏度10K/V,最小电流100uA;有三极管测量功能;

网友:
很可能有些地方弄脏了,出现漏电的情况。最好认真清洁一下。我以前有块表也是这样,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3楼正解,看看有没电池漏液,腐蚀会通过导线侵蚀到线路板,清洗一下,吹干应该能解决。

网友:
380买过一块MF47打到电阻档表针会动  结果退货了

网友(2021-09-22):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