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1号

楼主(2021-07-25):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1号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1号之一
清杂物,擦洗。莫斯科人?(小)北京?4管机。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1号之二
拆了喇叭(好,130,3.5欧姆),双连(短滚珠),电位器(开关弹簧断,轴和套锈死),机号:600104,三个电解电容,59.12,电子管:5Y3(吸气剂帽掉),6Б8C,6Г3C,号没了!中周缺一个线圈,照明灯口无。
查电子管:
5Y3:苏联管,对应中国型号5Z2P
6Б8C: 苏联管,对应中国型号6B8P
6Г3C: 苏联管,对应英美日欧:6AK8,6AQ6,6BF6,6T8,EABC80

网友(2022-11-11):
此机玻璃度盘贴一张照片,立马像个骨灰盒,当个摆设,每日供奉

网友:
主要就是利用了个外壳和地盘其他不用的残件拿出来卖吧,造福其他打理小北京的坛友

网友(2021-08-13):
有点意思,好思路

楼主:
重新定位的这一连还存在中心偏差大,有效电容减小。圆周向相位误差大,导致整个双连容量覆盖减小的问题。

网友:
小北京收音机采用华北厂友谊牌铸铝壳双联,由于拉线结构造成受力不匀,是该机最容易损坏的零件。修理者都感到头疼。

网友: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我小的时候,去女同学家玩,听了一会儿,这个收音机,女同学就熟练地打开后盖,用扇子,扇风,给小北京降温,我印象很深。

网友:
好好折腾值得收藏

网友:
这是典型的北京牌收音机,早期产品采用永磁喇叭,度盘为天坛图案,1957年改为发射塔图案,1958年改用友谊牌恒磁喇叭(磁铁有固定螺丝),这台收音机用的是友谊牌胶木壳恒磁喇叭,其生产日期更晚一些,1960年该机大批处理时(天津市售价48元)使用的就是这种喇叭,用飞乐5寸喇叭替换后声音明显加大。6Г3С应为6П3С(国产6P3P)之误,估计是应急修理时临时替换的。网友普遍反映该收音机的可变电容质量非常差:

网友:
面板有汉字,还有短波段,没有长波段就是“小北京”而不是莫斯科人牌。整流部分制成品中采用了6Ц5C,5y3GT电子管或硒整流器三种形式。
6V6也有用G或GT管型。

网友:
楼主认为6П3С没有用在收音机上的。小北京就更不行了。电源变压器承受不了,输出差别也较大。

楼主:
6Π3C: 南京牌6P3P,

楼主:
6Б8C,把管顶引出电极金属帽丢了

楼主:
查电子管:
5Y3GT:苏联管,对应中国型号5Z2P直热式双二极管,整流用,电工牌
6Б8C: 苏联管,对应中国型号6B8P,双二极五极管,检波高频电压放大, 南京牌第一栅管顶引出
6Π3C: 南京牌6P3P,
6SA7GT电工牌变频管

网友:
        两个版主都确定是小北京了没错了,那个年代的功率管6V6和6P1叫强放管别说贵不贵,还需要许可证明介绍信才能买到,大管子肯定是没办法后代用的,电流太大不仅没修复把其它元件也拐的坏了,据白版所说小北京本身就很多缺陷,体积小管子大热量高,很多不合理,第一次看到胶木框架的喇叭,少见,双联清洗一下灰尘油腻,千万别用碱水泡铝片受不了,电位器换个新的吧。

网友:
胶木框架的喇叭在wg期间见过几个,都是纸盆烂了,胶木架很容易坏质量不好。

网友:
该机可变电容易烂,喇叭也差,就外观讨喜好看。

网友:
严重吃灰,清理一下应该可以焕发青春

楼主:
双连的滚珠丢了,后框开层了,顶丝锈死了,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只电子管是Halton戴帽子的变频管,拆过一台。

我查到戴帽的是中放管吧?6B8P的第一栅极从顶上引出的。

网友:
三十多年前刚学电子管收音机时,家里有一台父亲当兵时买的,管子有5z2p 6sa7 6V6GT 6B8P,那个6B8P上有个小帽子接触不好,后来让我给拆了,前几天在家里老房子收拾东西发现电子管还在,留点纪念吧。

楼主: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三
坏的一塌糊涂,不得不彻底拆解。想象是从最基础做起,究竟怎么搞?方案有好几个,走的看吧!奇怪的是最该老化的橡胶件反倒没有老化,不像是换过的。

楼主: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四
双连成了迄今为止最难的一步,这之中成最难的一步,把锈死的轴承顶丝拆下来了,松动剂只解决了动一动的作用,最后用缝纫机油,才把它取下来。好几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出意外,人没伤着,终于取下来了。谢天谢地

楼主: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五A
成功修复双连。视频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五B
成功修复双连,达到了能转动,基本不碰片,仅在最大容量极限位置有轻微碰触,基本不影响使用。未知原因存在两连的动片位置与定片位置不一样,为此对其中一连的动片进行了重新定位。有生以来第一次修双连电容器,为后续维修打下了基础。这个苏联标准的双连无配件可买换,是决定性因素。

楼主:
利用小北京四管残件之六
接前集。以前名称是《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恢复渺茫,故琢磨利用残件,看能搞到什么程度。故改名《利用小北京四管残件》序列号仍旧延续利用以前的。
拆开面板的中央部分,粘接喇叭布,用热溶胶固定喇叭,用热溶胶固定刻度盘纸的背板玻璃,重新按回中央面板可拆下部分,修好了电位器,开关弹簧断了,不修了。

楼主:
去掉了原机铁底板上固定喇叭的铝箍

楼主: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五A
成功修复双连。视频
打理未知名电子(大胆)管收音机之五B
成功修复双连,达到了能转动,基本不碰片,仅在最大容量极限位置有轻微碰触,基本不影响使用。未知原因存在两连的动片位置与定片位置不一样,为此对其中一连的动片进行了重新定位。有生以来第一次修双连电容器,为后续维修打下了基础。这个苏联标准的双连无配件可买换,是决定性因素。
重新定位的这一连还存在中心偏差大,有效电容减小。圆周向相位误差大,导致整个双连容量覆盖减小的问题。

楼主:
利用小北京四管收音机残件之七
安装拉线盘,拉线盘中心与刻度盘中心不重合,这样的效果就是从刻度盘看旋转角度大于一百八十度,这是头一次见这样的设计方式,很特别,很好。
安装照明灯,效果较好。
清洁输入,本振,波段转换板,焊接线圈断线。焊接引线。接阴极的线头没有焊接片可用,什么原因?怎样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