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收音机钮

楼主(2021-07-25):
第一次见到这种的收音机钮,拆自大时代大管机上。
各种颜色的见过不少,头次看到透明的。

补充内容 (2021-7-25 22:44):
笔误。。。新时代电子管收音机,是大管机

网友A:
组合旋钮的外层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旋钮的外层钮。

应该是我没说明白,第一次看到这种材料的,透明的。

网友:
透明材质,挺特别。

网友:
        那个时代的旋钮材质都比较差,脆,容易裂,如果用现在的材料ABS就结实多了。

网友:
也遇到过透明钮,忘记是那台机器上的了。

网友:
不会是后面有灯什么的吧?否则喷个漆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看外观貌似机器外壳上用的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标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