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

楼主(2021-07-26):
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
电子管:6A2、6K4、6G2、6P1、6Z4
没有图纸

网友A:
根据电源变压器判断,可能是上无三厂的美多652系列(下图为65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有个问题不解:拾音输入口有的机器是有转换开关,拾音输入时切断收音输入信号。有的是不切断收音信 ...

关于这个问题,后期熊猫系列处理更彻底,在波段开关为唱机挡,把6A2、6K4的部分信号线直接接地。但也有缺点:波段开关比较复杂,变成2层,多组触点,故障率加大,因结构特殊,后期维修买不到类似波段开关。上海的好多机子后期改进成单孔的插孔,效果也不错。一直有个疑问请教各位大咖:为什么不更更彻底,加个船型开关,把前面2个管子的6.3伏灯丝也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有个问题不解:拾音输入口有的机器是有转换开关,拾音输入时切断收音输入信号。有的是不切断收音信 ...

拾音输入如果不能切断前级信号,需要调到没有电台信号的位置才能放唱。

网友:
师傅的工具应该非常齐全,,,,,,,,,,,,,,,,,,,,,

网友:
重新焕发青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确定:是上海的,具体是那个厂哪个系列,不清楚。等大咖们回复。貌似飞乐早期

一点都不响,估计除了断线,就是喇叭和输出变压器。这类同时期的机子6G2检波的,图纸可以参照白版给我的凯歌593的图纸: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7&pid=23537120

网友B:
有一点确定:是上海的,具体是那个厂哪个系列,不清楚。等大咖们回复。貌似飞乐早期

楼主:
目前情况灯丝亮,电源变压器输出电压正常,有乙电输出。就是不响连一点噪音也没有。

网友:
检查输出变压器初级是否断线,喇叭是否正常?

网友:
短波段被拆掉了。

楼主:
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之二
功放输出变压器绕组开路。经试验验其它无大碍,中短波均可工作。
感谢13952016708、白居不易二位朋友提醒,我想的复杂了,直接检查就是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源变压器判断,可能是上无三厂的美多652系列(下图为652-3):

        从内部布局和使用的管子来看应该就是上无三厂的美多652系列,看楼主的内部元件图中的色环碳质电阻,纸质电解电容,使用6G2而且没有拾音插孔来看应该是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产品。

楼主:
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之三
拆解损坏的输出变压器,以留数据备考。

网友C:
可先用一只10W 6V/220V的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先用一只10W 6V/220V的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试机。

体积太大,地方太小,放不下。

楼主:
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之四
用了原机输出变压器拆下来的次级漆包线,以前的初级线包.铁芯和夹子,不够的矽钢片用废变压器拆下来的几片矽钢片,凑合成了一个输出变压器。有了声音了,感觉有点不大。
用绕线机安装做胎具太麻烦,直接手绕的,好在次级线圈也没多少圈。
这个变压器比原机的大,因此还重新在铁底板上打眼,套了扣。去了两个电源滤波电容器共用的固定铁片,因为它顶的变压器安不平整。两个电容也不松动,靠自身引线就很牢固了。
另外发现整流管,功放管,低放管三个管座夹持力不大。五个电子管管脚都锈蚀了

楼主:
修理未知名电子管收音机机芯2号之五
改造电源变压器:增加一组6.3伏绕组,专供整流管用,以利保护此管,灯丝阴级无高电位差。并把变压器移到铁底板之上,滕出底部空间以利扩展器件安装,有利于变压器散热,同时变压器又起了支架作用,有利于倒扣修理,机架不论什么方位都增加了电子管保护功能。
给双连电容器增加了拉杆,使其保持在正确位置。
底板上右侧钻孔,安了支撑保护杆,使机架倒扣有了右侧保护。
清洁管座接触面,清理电子管脚。
调中周。
经过清洁管座管脚灵敏度大增,短波台明显多了。弱台也能收到,中波亦如此。这个是旧机维护的重要项目,效果出乎意料,以后可以此类推。接近新机水平。
1米5拖线作天线,短波不中档输晶体管,集成电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源变压器判断,可能是上无三厂的美多652系列(下图为652-3):

师傅:有个问题不解:拾音输入口有的机器是有转换开关,拾音输入时切断收音输入信号。有的是不切断收音信号,两个信号直接并在一起,收音信号是不是和拾音信号一起放大,都能听到,还是需要调谐到没有电台的位置。还是自动增益作用把收音信号压制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后期熊猫系列处理更彻底,在波段开关为唱机挡,把6A2、6K4的部分信号线直接接地。但也有缺 ...

上海后期出的:上海-144、上海-163、165等机型,当波段开关转到拾音时,同时也开闭收音部分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后期熊猫系列处理更彻底,在波段开关为唱机挡,把6A2、6K4的部分信号线直接接地。但也有缺 ...

这个问题个人理解是,交流收音机不像直流收音机电池费用较贵,毕竟电唱功能不是经常使用,能够切断直流高压已经足够,如果在收音、电唱转换过程中切断灯丝会使电路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个人理解是,交流收音机不像直流收音机电池费用较贵,毕竟电唱功能不是经常使用,能够切断直流高 ...

谢谢白版的回复,我是从那时延长混频、高放两个管子寿命考虑。6A2和6K4那时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