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3842玩过等离子高压电源没

楼主(2021-07-26):
问下,有人用3842玩过等离子高压电源没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这样用,电视机厂家不会这样干。

网友B:
用3525做过逆变器,3842做过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这样用,电视机厂家不会这样干。

电视机厂家的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525做过逆变器,3842做过开关电源.

3842能不能做逆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42能不能做逆变器

3842就是个逆变器,不就是把直流变成交流吗?电源就是电源,干什么用当然有要求但是电源本质上都是一致的。等离子电视的电源看看图纸就知道有什么要求了,除了电压多,EMS也要考虑,就是这个原因电视机厂不用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就是个逆变器,不就是把直流变成交流吗?电源就是电源,干什么用当然有要求但是电源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

换个提法问,3842是不是万能的,开关电源和逆变器都能做

网友C:
教科书典型电路具体运用看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典型电路具体运用看对象。

了解电路功能后答案就在里面。

网友:
uc8423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添加义项
UC3842是一种性能优良的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芯片。该调制器单端输出,能直接驱动双极型的功率管或场效应管。

3842是一种性能优良的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芯片。该调制器单端输出,能直接驱动双极型的功率管或场效应管。其主要优点是其管脚效应少,外围电路简单,电压调整率可达0.01%,工作频率最高达500KHz,启动电流小于1mA,正常工作电流为5mA,并可利用高频变压器实现与电网的隔离。该芯片集成了振荡器、具有高温补偿的高增益误差放大器、电流检测比较器、图腾柱输出电流、输入和基准欠电压锁定电路以及PWM锁存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