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灯怎么坏了?

楼主(2021-07-26):
我的LED(3.2V)灯,3(串)*(5并)*(6并)的阵列每串加个120的电阻,
12V铅酸20AH的供电,第一次电压12.4电流0.63A用了十几小时,
然后换新电池12.8V0.68A,从正极供电处开数,第一排:第一串,第二串微亮,第二排:第五串不亮
其他全亮,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并串阵列要用恒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串阵列要用恒流供电。。。

手里没有恒流电源

网友B:
应该是这几串中有LED质量有问题,或散热不良失效了。

网友C:
在不亮的那一串里,总有不良LED.通常用并一个二极管的办法判断哪一个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几串中有LED质量有问题,或散热不良失效了。

估计是质量问题了 不可过挺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亮的那一串里,总有不良LED.通常用并一个二极管的办法判断哪一个灯珠坏了.

不好拆 当时焊的太密集了

网友D:
第五串整体短路了,用万用表RX1档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五串整体短路了,用万用表RX1档查一下吧。

第五串坏了,但是单独测第一串和第二串还是好的,就是整体供电时不亮。

网友E:
串120的电阻,如果是Ω的话,12v电压,最大电流只有0.1A,3串的led,11并联,0.65A的电流,每串60ma,但是你又有120Ω的电阻,60ma的压降将有7.2v,12v-7.2v=4.8v÷3=1.2v,不足以点亮白色led吧?

如果不是描述有问题,就是测量有问题了。或者你的电阻是1.2欧姆?1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120的电阻,如果是Ω的话,12v电压,最大电流只有0.1A,3串的led,11并联,0.65A的电流,每串60ma,但是 ...

是5*6并不是5+6并

网友:
灯珠是什么样子的?额定电流多少? 如果没过流,那就是过热或者 也可能是被你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