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2021-07-26):
ITT罗兰士103收音机。R350现在测量是无穷大了。根据计算应该是470欧左右,这个是温度系数电阻吗?还是可调呢,原机拆下来是温度系数电阻那个样子。上边一个绿点。

网友A:
发了2贴的木有图片

网友:
ITT-103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了2贴的木有图片

不知道为啥上传不了。也压缩了

楼主:
是版主发的这个电路图里边的R350原件。目前这个测量是无穷大,应该不对

网友:
是个稳压管,相当于2个硅二极管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版主发的这个电路图里边的R350原件。目前这个测量是无穷大,应该不对

用470欧姆电阻试试呗。

网友B:
经对电路进行分析,就是给三极管的基极提供稳压的稳压管。国产型号2CB2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因为标注是R350,正常来说是稳压管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的话,也应该是另一个电阻R312的位置……

网友:
EYV是欧洲二极管的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对电路进行分析,就是给三极管的基极提供稳压的稳压管。国产型号2CB2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用调阻改变阻值。电4.2V工作机器是正常的。非常感谢,应该电压还要高

网友:
R350
图示符号是可调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用调阻改变阻值。电4.2V工作机器是正常的。非常感谢,应该电压还要高

你说的电压4.2V,是对地。管子本身的稳压应该就是1.4V.说白了,就是硅管收音机的给基极提供稳压的,绝大多数硅管收音机都有此电路。这个有点糊人就是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4.2V,是对地。管子本身的稳压应该就是1.4V.说白了,就是硅管收音机的给基极提供稳压的,绝大多 ...

我一开始也蒙后来发现那个意思是接电源。非常非常感谢。找不到这个管子。还要淘宝。直接用电阻代替了。也不知道可行吗。目前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
最好用2个硅二极管串联代用,如1N4007,1N4148等。不然灵敏度会随着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