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场管检波的几个问题说明

楼主(2021-07-27):
1、据我了解,可以检波的场管存量是非常巨大的,但由于矿坛的存在,JS们认为奇货可居,人为的抬高了价格。
2、场管检波的效果不用置疑,灵敏度高,音质好,完全可以做出高灵敏度高音质的直放式调频调幅收音机。
3、一定要好好看看李版有关场管检波的测试报告,有人连起码的P沟道、N沟道、增强型、耗尽型场管都不懂,随便从电路板拆下几个场管就制作矿机,以至于走了很多弯路也不响,误导了许多初学者,这是不足取的。
4、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常用检波场管只有两种,即3SK143,3SK144,其他型号的场管只能在强信号下才能检波,或输出阻抗很高,一般很难成功。

网友:
说的不错,点到要点。

网友A:
我初步实验下来的3SK192(3XP)场效应管性能与我们常用的3DQ一样,甚至略有超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初步实验下来的3SK192(3XP)场效应管性能与我们常用的3DQ一样,甚至略有超过。

那里有3SK192,搞几只来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3SK192,搞几只来测试一下

马云家有好多家在销售这个型号,基本上从6毛钱到一块钱一个。

网友:
3XP略超3DQ也算正常,指标摆在哪,其实不需要那么纠结,就算电流相差10个百分点,听感上人耳也是不太容易分辨不出来的。

楼主:
有PDF文件就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有好多家在销售这个型号,基本上从6毛钱到一块钱一个。

没有搜到这个场管,用什么关键词?弄几个测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搜到这个场管,用什么关键词?弄几个测测数据

已经微信发你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