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5A万用表坏了, 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7-28):
故障现象:
目前只有电阻档和电流档像是好的。
电容和电感测试 一直显示‘1’,
电压档测电池显示一百多v,
二极管档测pn节显示‘1’,短路表笔蜂鸣器能响,
测温度,显示20度不变,频率档没试。
找到了一张9805a+的图纸,不知与9805A有什么区别,好像A/D芯片不一样,几个运放的型号也不一样,看不明白。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1-09-11):
看上去主控貌似没问题。建议楼主试试下面的方法,任选一个芯片,在电源和地的管脚上引出来2根线。接到万用表的电阻档,然后在烙铁头上面加点锡,然后用烙铁头在芯片外壳上面加热,在加热的时候,如果电阻值发生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2021-07-28):
不好意思,才发现这里是仪表维修区,觉得那贴发的地方不合适,麻烦把那贴删除吧,
我下班回家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发一帖?原来那帖子不是有人回复了,先测下工作电流值(电阻档时电压档电流档及电容电感档的电流值分 ...

报告检查结果
电阻档电压档电流档=3ma   电容电感档=7.6ma

楼主:
电阻档电压档电流档=3ma应该是正常的。   电容电感档=7.6ma高不高呀?

网友B:
牛屎芯建议直接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芯建议直接抛弃!

是想这样,可是芯片有点贵了,27元,且只有一家有货,买来换上也不敢保证一定就修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这样,可是芯片有点贵了,27元,且只有一家有货,买来换上也不敢保证一定就修得好。

楼主要更换芯片吗?那么,牛屎芯就得铲掉。

网友:
不是7106坏

楼主:
那可能是哪里呢,请教

网友:
那里挡位坏,去那个挡位集成块及三极管

网友:
7106绝对没有坏,不用换!从楼主的描述看,可以测062.072.358.的工作电流看看,异常的换!

网友:
我有ICL7106 原装的

网友(2021-10-31):
VT1的9014和PTCR检测下看有没有问题!
圆圈中的原件检测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针对直流电压档进行维修判断,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直流电压档测量值都偏差很大?如某一档偏差很大.而直流200mV基本量程没有问题,就可以大概判断主芯片7106没问题,在针对那一档找偏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