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声音失真怎么检修

楼主(2021-07-28):
调频收音机如图,声音严重失真,很难听,把频率调偏点感觉好像能好一点,断开音量电位器直接输入手机音频声音正常,排除低放电路部分,除高频头12DB8没有备用管没换外,其它所有管子都更换故障依旧,请大佬帮忙看看。
另外该机还存在声音忽大忽小的问题,声音小的时候用手给底板施加外力声音会变大,好像是哪里接触不好,用手晃动各个电子管不会影响音量,排除管座接触不良,真是火大,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下步该怎么检修。

楼主:
这图压缩的太厉害,再传一次试试。

楼主:
再试一次。字数。

网友:
图片分辨率(500*420)太低,图是糊的。
谐振回路的问题吧?那一路的谐振电容是否变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试一次。字数。

失真与高频头12DT8没有关系,但中周不能乱调,(包括变频中周)四个FM中周互相协调前后呼应才能呈现合格的频响特性。如果是标准的比例鉴频,要有"S"曲线才算合格。愿主保佑您,一般要中頻扫頻仪,除非有金耳朵。

楼主:
再传一次。再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与高频头12DT8没有关系,但中周不能乱调,(包括变频中周)四个FM中周互相协调前后呼应才能呈现合格的 ...

中周我没有调,但是不保证上家没调过,这个机器拿来就是声音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