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稳压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1-07-29):
UCC383TD-ADJ低压差稳压器如何使用?

楼主:
哪位先生使用过?请教了?先拜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飞翔鸭2016网友!资料已下载收藏,再次感谢!

网友:
使用时注意,输出端尽量使用钽电解,因为有合适的ESR,可以配合内部电路形成极点补偿。尽量不要使用陶瓷电容,有可能会震荡。

网友:
在大电流输出时,要覆盖铜箔,利于散热。或者用合适铜片焊在接地铜箔上

楼主(2021-10-21):
感谢viter网友回复,受教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