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第一代的汽车卡带机,只有aM频道,现在完全搜不到台,可以改成fm的不

楼主(2021-07-29):
我在出差,机子放家里,图暂时发不了,是吉林那边出的,单声到机子,磁带正常,就是搜不到台了

网友A:
通过市售收音机模块 断开AM收音机到音量电位器的电路 加上降压电源即可工作 不过 现在有全波段DSP收音机模块 能更合适一些

网友:
加个头就OK了,原来的拆了。一小口板在,用2003效果不错,单声道,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有两点,一是一定要用电池或电瓶供电,不能用市电整流,二是一定要专用的天线,因为天线的馈线是输入调谐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市售收音机模块 断开AM收音机到音量电位器的电路 加上降压电源即可工作 不过 现在有全波段DSP收音机模 ...

正解。

网友(2024-05-13):
主要是天线要用车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