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什么样的电子管电路结构输出阻抗最低?

楼主(2021-07-29):
如题。若不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什么样的输出线路能获得最低的输出阻抗?相同型号电子管对比的情况下。
阴随,SRPP,WCF或其他?

网友:
输出阻抗低不等于带的动

网友:
电子管复合达林顿晶体管,输出阻抗最低,别说带耳机,带电机都行。

网友:
纯电子管的话,高跨导管并管WCF大概是最低的。
算混合的话,随便加个射极跟随器就能1Ω以内了

网友:
你看看阴极输出器其电路相当于晶体管的射随器。

网友:
WCF的输出阻抗是10欧姆数量级,上下管使用同一种三极管时,其输出阻抗约为1/(uS),u为放大系数,S为跨导。管子相同时,此电路优于传统阴极跟随器。场效应管源极跟随器输出阻抗为跨导倒数与源极电阻之并联,使用高跨导场管很容易把输出阻抗降到1欧以内。

网友:
使用6S6,6C45P等超高跨导管装成的WCF电路,其输出阻抗小于1欧,可以做个耳放试验一下效果。

网友A:
       大家对SRPP电路都比较熟悉了,WCE电路是SRPP电路的变种,也可以说是对SRPP电路的改进。
        WCF结构是由上面阴极随偶电子管屏极产生反相信号,来推动下面的屏极随偶。它不像SEPP。需要一个具有产生反相信号的推动级来驱动下管的工作,可以说是”接近”于单端架构。但是,由于它的电流供应能力是由上下两管加成而来的,因此,比起单端架构具有更好的电流输出能力。WCF其实就是不需要外加倒相电路的推挽结构。
       另一方面,WCF阴极随偶可以说是对称型的推挽结构(,它看起来很象是SRPP。但是,SRPP却需要考虑负载的阻抗设计,才能使SRPP处在对称推挽的工作状态下,但是WCF可以轻易的工作在对称推挽状态下。因为,上管的屏极所输出用来驱动下管的电压信号,是正比于驱动上管的讯号,跟负载阻抗的大小无关。

楼主:
谢谢大家!之前有些搞不明白SRPP和WCF的区别,虽然现在还是有点懵,但已知道两者特性上的区别。
我本来是想用E810F来做耳放,不想用变压器或大的输出电容,感觉上会影响频响和大的音染。
那么,若用EF86推动,E810F做WCF输出,不知道是否可以。都接成三极管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之前有些搞不明白SRPP和WCF的区别,虽然现在还是有点懵,但已知道两者特性上的区别。
我本来是 ...

SRPP增益大于一,而且输出阻抗比WCF高。WCF本质是个使用了有源负载和反馈的阴极输出器,增益恒小于一。非牛屏极输出的耳放味道很淡的,楼主不要音染不要胆味,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对SRPP电路都比较熟悉了,WCE电路是SRPP电路的变种,也可以说是对SRPP电路的改进。
        WC ...

谢谢于版解惑!输出级是否应该尽量选择高跨导,大电流的管子?假如耳机阻抗120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解惑!输出级是否应该尽量选择高跨导,大电流的管子?假如耳机阻抗120欧。

WCF(怀特阴极跟随器)电路对电流没有什么要求,尽量选用高跨导的五极管接成三极管使用。因为是耳放就选用小功率管如6P14;6P15,EL42,EL91,EL84;EL86等。我看好的是6N6耳放(没有搜索该电路)使用过,但不是WCF电路,WCF网上比较成功的是6C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PP增益大于一,而且输出阻抗比WCF高。WCF本质是个使用了有源负载和反馈的阴极输出器,增益恒小于一。 ...

谢谢。以前做过牛出的,也许是没有做好,感觉频宽被压缩了,输出牛记得是1K多定制的,应该也不会差。
我听耳机时大多听古典。听音箱主要是人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F(怀特阴极跟随器)电路对电流没有什么要求,尽量选用高跨导的五极管接成三极管使用。因为是耳放就选 ...

那我用A2134试试,手头有一些这个管子。推动级还是考虑用EF86,比较喜欢这个管子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做过牛出的,也许是没有做好,感觉频宽被压缩了,输出牛记得是1K多定制的,应该也不会差。
我 ...

牛出永远是效果最好的,开扬大气自信的声音是任何别的电路架构比不上的。后级功率管对高频影响很大,我的耳放使用南京6V6的时候音色昏黄笨拙,换成宝马6BW6就清爽多了。珠落玉盘,碎银裹蜜,美不胜收!牛是成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