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风扇怎么不转了?

楼主(2021-07-29):
该测的都测了 还是不转,断电状态能用手轻松转动,通电用手也能轻松转动,就是他自己不转。

补充内容 (2021-7-30 19:05):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补充内容 (2021-7-30 19:56):
PS:黑线与那根线都不通估计是绕组坏了(拆了电机都没有看到保护器)其他四根线都有阻值,最后判断可以换电机了

网友A:
电容移相绕组断了,阻值不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查一下线,多数是摇头的地方断了

网友B:
1uF 1k指针能打到多少嘛,我估摸着顶多1/6,再多的话电容有问题

网友C:
电机应该嗡嗡响才对,启动绕组不通了,就是和电容连接的两根线

网友D:
黑线公用线,黄线启动绕组,阻值1K左右,红白蓝工作调速绕组,阻值400—700.

网友E:
不断变换到无穷大,说明移相电容基本正常,启动绕组不通,打开电机壳罩检查电容相接的两导线,要不是2根线的原因,就是电机 里的启动绕组断了,用兆欧表找到打火点,看看能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断变换到无穷大,说明移相电容基本正常,启动绕组不通,打开电机壳罩检查电容相接的两导线,要不是2根线 ...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应该嗡嗡响才对,启动绕组不通了,就是和电容连接的两根线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移相绕组断了,阻值不应该是无穷大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线公用线,黄线启动绕组,阻值1K左右,红白蓝工作调速绕组,阻值400—700.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2 楼说的对。启动线圈不痛了。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网友G:
手帮忙可以转起来,不是电容坏就是启动绕组断,
启动绕组断一般不会断里边,你表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F 1k指针能打到多少嘛,我估摸着顶多1/6,再多的话电容有问题

图上我标错了 应该是黄线与蓝(594Ω)白(740Ω)红(890Ω)的阻值,黑线测不出来
指针表不会用在我这是摆设,只能用数字的 结果还没有电容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帮忙可以转起来,不是电容坏就是启动绕组断,
启动绕组断一般不会断里边,你表面看看。

通电状态电机没反应,手可以轻松正反转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电状态电机没反应,手可以轻松正反转动

还有,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压敏电阻?如果开路也不转。或者保险之类的东西?
一般绑在绕组上,你仔细查查, 如果有,就短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压敏电阻?如果开路也不转。或者保险之类的东西?
一般绑在绕组上,你仔细查查, ...

没有看到啊

网友H:
如果电机有贴纸,看看该电机电源端是否串了温度保险丝。
要是温度保险丝损坏,黑线自然无阻值。温度保险丝要分解电机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机有贴纸,看看该电机电源端是否串了温度保险丝。
要是温度保险丝损坏,黑线自然无阻值。温度保险 ...

电机我拆开了没有看到保险绕组上也没有保险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我拆开了没有看到保险绕组上也没有保险

如果这样就顺着黑线查,看看接点是否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这样就顺着黑线查,看看接点是否开路了。

五根线到电机都是通的,电机接口处四根线两两测量都有阻值只有黑线没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根线到电机都是通的,电机接口处四根线两两测量都有阻值只有黑线没有阻值。

这种就几个可能:1.温度保险丝熔断。2.黑线与电机线圈接点开路。3.线圈绕组坏了......
您去搜一下:艾美特电风扇电机内部温度保险损坏原因以及维修方法,看过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电机的热保险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我拆开了没有看到保险绕组上也没有保险

你仔细看看,实在不行去配件部买一个带轴承的电机35元

我用这个办法又修好三四个电机备用。。。。

网友I:
就算启动绕组不通也不会通电没反应,肯定是回路断了……

网友:
30左右网购一个通用的双滚珠轴承的铜线电机,效果好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算启动绕组不通也不会通电没反应,肯定是回路断了……

应该是黑线断了,测电机绕线接的黑线那个绕组没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看,实在不行去配件部买一个带轴承的电机35元

那个地方拆了,什么也没有,链接黑线的那组绕组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