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座和接线柱大家是如何固定牢固的?

楼主(2021-07-30):
请教个问题:
功放的输入rca插座、输出接线柱,自己用螺母旋紧在机箱上,但使用多次后有时候会松开……
而厂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我没掌握的技巧。
请问大家是怎样固定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有心得的兄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必须用弹簧垫圈,最好是齿形的弹簧垫圈,没有的话螺母和螺杆间涂厌氧胶紧固。

网友:
线两边安上香蕉插头直接插。

网友:
拔插次数很有限,没有松动的情况。如果想你所说可以加弹簧垫圈或用花垫片。

网友:
螺纹上滴厌氧胶后拧紧

网友A:
加个压簧就是了,不加也可以,扳手并紧

网友:
老设备是用硝基漆做粘结剂,防止松动,就是我们常在焊点上见到的,玫瑰红色的漆。

网友:
音响设备的接线柱 有的在外层涂一层胶 然后装进机箱并上螺丝 用的时候 搓一下够上锡的焊点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归纳一下:
1.用弹簧垫圈,或者齿形花垫圈
2.涂环氧胶
3.用pcb焊接插座帮助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压簧就是了,不加也可以,扳手并紧

我也 是加压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