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管与八脚管对比

楼主(2021-07-30):
花生管与八脚管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管顶部留有抽气封嘴,易被碰坏。玻璃壳管脚直接承受插拔力易受到损坏。引脚细不易保证管座夹持力。这些 ...

8脚最常见的问题是管脚引线容易接触不良,尤其是整流管和功率管,胶木壳子和玻璃容易粘不牢松动

网友:
       表中的型号栏里的苏应该是国产旧型号,虽然与苏联的型号相同。花生管是大八角的塑形。性能相同,参数接近。1958年以前收音机大多用南京的大八脚管,58年以后就都用北京的花生管了。北京厂也生产过小七脚的6n1n同美日的
6AQ5。
       60年代爱好者老师说的对,大八角极间电容与过度电容相对较大高频性能差。

网友A:
补充一下欧洲型号:6BA6=EF93,6BE6=EH90,6AV6=EBC91=国产6G2(u=100),6AT6的u=70。6AQ5=EL90不能直接替换6P1,脚座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管顶部留有抽气封嘴,易被碰坏。玻璃壳管脚直接承受插拔力易受到损坏。引脚细不易保证管座夹持力。这些 ...

八脚管的频率特性不如花生管,在调频领域花生管能做到的,八脚管就勉为其难了。

网友:
        这个资料比较好,两种管子比较一目了然。

网友:
花生管是大八脚管的进化,所以,为了不必重新设计电路,花生管尽量沿袭了,大八脚管的性能指标。

楼主:
花生管顶部留有抽气封嘴,易被碰坏。玻璃壳管脚直接承受插拔力易受到损坏。引脚细不易保证管座夹持力。这些问题八脚管就没有。

网友:
八脚管也有他的问题。。。要不然也不会流行花生管了。。。

网友:
6AQ5是小7脚吧。跟6P1是神似而型不似。
另外国产的6P1后面不带P。

网友:
这个资料好!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欧洲型号:6BA6=EF93,6BE6=EH90,6AV6=EBC91=国产6G2(u=100),6AT6的u=70。6AQ5=EL90不能直接替换6P1 ...

哦,忘了说国产6Z4不能用欧美的6X4或6X4W直接替换,管脚位不同。6X4屏极是1,6;6Z4屏极是1,7。阴极脚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