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成功为两台不同型号的摩托罗拉对讲机写频

楼主(2021-07-31):
前些天得到两台不同型号的摩托罗拉对讲机,一个是铁路部门的调车用对讲机GP3688,另一个是化工部门用对讲机GP328,首先下载相对应的写频软件,并安装到电脑上,由于是业余爱好,没有那么多的写频线与接头,就用普通的写频线进行改造,
1,GP328的手台,直接用烙铁焊出三根线来,写完频再剪掉即可

2,GP3688的手台,找个直径2.5毫米的耳机插头和1N4148按图接好,插在手台下边的小孔上,先读频,然后修改数据再写频,能读频就能写频。

网友:
好好的328给你折腾成这样。我都是买写频线,各种型号的线买了几百块钱的了。

网友:
看到这三个焊点,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好玩家。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我也试过给机子写频,是建伍的机子,也是用和简易的写频线,用USB模拟串口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