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甲類推挽平衡度問題,

楼主(2021-07-31):
假設直流平衡,交流狀態下如果B管為A管的50%不平衡,對于功放級輸出的有哪些影響,請各位老大説説,

网友A:
50%的不平衡有点太厉害了,一般能控制在10%甚至20%以内还算能忍受,甚至会有意外的感受。
一般来说交流不平衡,会增加失真度,增加的失真度以偶次谐波为主。其次,交流不平衡初级两臂产生的交变磁通大小不同,使铁芯的交变磁场产生偏磁,因为推挽输出牛的铁芯是交叉叠插,在大音量时会达到磁饱和从而产生单臂削顶,音质可能会产生劣化。不过有环路负反馈时上述不平衡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纠偏。
以上只是一些推测,供参考。凡事都要有个度,不可过度。

网友:
加大负回授,会显著改善,但是其它指标会下降。

网友:
纯A类的平衡度应该是最高的,  两管相差50%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  但一个管用6P3P, 一个管用EL34的纯A类推挽我都干过,  6P14和6P15的A类推挽也试过,  在常用音量下其实难以听出区别,  对于6P14和6P15, 长相类似的管子.   估计很多人插错了也听不出来.

网友:
AB甲类是什么新东西?

网友:
AB甲类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楼主:
就是甲類推挽,多打了兩字母,不好意思

网友:
通常的推挽电路是:B类;AB1类;AB2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的不平衡有点太厉害了,一般能控制在10%甚至20%以内还算能忍受,甚至会有意外的感受。
一般来说交流不 ...

交流不平衡波形会上下半周幅度不一致,这应该是奇次失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不平衡波形会上下半周幅度不一致,这应该是奇次失真啊

不对称失真是偶次失真,对称失真是奇次失真。

网友:
这个题目自相矛盾。
AB类就是甲乙类,甲类对应A类。

网友:
A类推挽,交流不平衡,应该没啥影响吧
交流下,相当于两个叠加
一个多点,一个少点,关系不大吧
不是AB类,不存在半波不对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称失真是偶次失真,对称失真是奇次失真。

是的,搞混了
不过偶次失真不都是非对称的,偶次谐波相移在0度和180度是波形是中心对称的,在此之间非对称,90度时波形无最好,但是正负半周幅度不一致

网友:
这个假设有点过!一个新管!一个旧······旧管!很不容易上来,冒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