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双连电容器

楼主(2021-07-31):
修好一个双连电容器
其中一个的动片间距保持胶木板断裂,造成碰片。尼龙减速齿轮也摩的滑齿了。干脆把二片动片也去掉了。另一个也做了同样的处理。这样总容量减小了。不能与标准线圈配套用作正常谐振回路,但可以降级使用,用时核算一下容量即可。变速部分也去掉了,直接转动也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
还有500表

网友:
拆片是从转动轴上开始动手吧。

网友A:
为啥不再减呢,直到260PF,直接代270ⅹ2,那可比密封双连好用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再减呢,直到260PF,直接代270ⅹ2,那可比密封双连好用百倍。

这是个好主意,也有此意,将来用得着,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