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转换开关

楼主(2021-07-31):
家里客厅的影院系统有两套,纵向大银幕投影和横向大平板电视机。主声道一个功放有两套音箱的转换开关,低音音箱共用。环绕和中置的功放只有一套输出,最近自制了一个3声道的转换开关,是用的按压对接快速接线端子接6个音箱,简单实用,8.8元100只。完美的实现了两套音箱都能5.1环绕立体声了。用的是一段木地板,装个拨动开关。

网友:
画个图比图片更直观

网友:
不错  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这种开关能跑大电流吗

网友:
儿童玩具呗

网友:
简单实用,理论上增大了一点电阻,但是其实也听不出来。

网友A:
这个操作有违发烧精神

网友B:
这种接线柱和开关的接触电阻都比较大,不理想。
这种开关还很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线柱和开关的接触电阻都比较大,不理想。
这种开关还很容易接触不良。

就是后环绕和中置音箱,功率不大。开关是两组并联使用的,考虑到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有违发烧精神

5.1声道家庭影院系统,不是发烧音响。主音箱是专门的功放,放音乐要求高点。

网友(2022-07-01):
这个快速接头不好用,音箱软线不好插入,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快速接口?

楼主:
这个快速接头不好用,音箱软线不好插入,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快速接口?

可以用通用音箱接线端子

网友:
地线共用,需要切换是就三根线6个动触点,一个带常闭触点的三相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我曾为朋友解决唱歌和听音乐两对音箱的切换开关。购买两只增泰双刀双掷电力扭子开关,220伏/16安。共负直通,可左右切换不同音箱唱歌或听音乐。用一个有机玻璃透明大软盘盒开孔安装两只开关,这个电流大,比起来回接插方便省事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