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2900U,铝壳的,想改造可调,哪位老大有铝壳方案,请提供一下,感谢!!

楼主(2021-07-31):
哪位老大有铝壳方案,请提供一下,感谢!!

网友:
我也有铝壳,也没有方案。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这么简单

搞定了就把方案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就把方案分享一下呗。

控制板上的R10,是个3901贴片,这个电阻去掉,替换成100K电位器串4K电阻就可以了。没拍照片,这个电阻仔细找下,不难找。
100K 电位器换成47K 的话,电压能低到6V左右,不过电压太低可能会保护,10V以上就比较稳定了。4K电阻输出最高在53V,试了3K5电阻,会超过60V保护,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想想53V也够用了,也就这样了。
找了个表头,这两天有空搞下,成功了再发图片。

网友:
楼主整理一下改造过程。。另发一贴,造福坛友,自己也赚点积分,善莫大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这么简单

有没有改120v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改120v的方案?

据说改全桥就可以。我没那个需求,也就没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上的R10,是个3901贴片,这个电阻去掉,替换成100K电位器串4K电阻就可以了。没拍照片,这个电阻仔 ...

电流不能可调吗?

网友:
我是直接用网上套件改装的,其实是完美的48伏可调方案

网友(2022-07-18):
记号,有一个,有空改改。。。
谢谢楼主!

网友C(2023-02-11):
请问楼主只改调流容易吗?不加电压电流表也不需要调压,求个方案,谢谢了。

网友(2023-05-11):
网上有卖华为大炮充电器的,这个和那类似吧,改成调压调流不就行了吗?正好手中有这个铝壳的,也称为雪花客的吧,能把改动方案贴出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上的R10,是个3901贴片,这个电阻去掉,替换成100K电位器串4K电阻就可以了。没拍照片,这个电阻仔 ...

楼主,成功了吗?说好的成功了发图片的。等你图片差不多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成功了吗?说好的成功了发图片的。等你图片差不多两年了

还在等啊?
当然成功了,就是把这个贴片电阻焊掉,接两根线到变阻器就可以了,基本从10V到55伏都可以带负载,低于10伏的话,可能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只改调流容易吗?不加电压电流表也不需要调压,求个方案,谢谢了。

这种铝壳的没有找到调流 方案,只能调压。好像铁壳的有调流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等啊?
当然成功了,就是把这个贴片电阻焊掉,接两根线到变阻器就可以了,基本从10V到55伏都可以带 ...

最低10伏,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