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液晶屏的遥控器,静态电流0.3ma正常吗?

楼主(2021-07-31):
如图款式的遥控器,液晶屏是时钟,有电就会一直显示。不按按钮的静态电流0.3ma,好像有些大了,对液晶屏来说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21-8-3 22:46):
经检查,电池并联的电解确实有漏电变大的情况,可拆除后待机电流也是0.3mA,估计是设计缺陷了。板上也没有别的元件,除了2个红外led限流电阻外。

网友A:
假设电池600mAh,600/.3/24/12
6.94 待机7个月,很正常啊

网友B:
随手测量下办公室的格力空调带液晶的遥控器,不按按钮5.6-8.2ma跳动,按键按下200UA档溢出,打到2ma档还是溢出,在200ma档显示最大显示13ma

补充内容 (2021-8-2 14:09):
单位错了,待机电流应该是5.6-8.2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池600mAh,600/.3/24/12
6.94 待机7个月,很正常啊

我算了一下,好像也还行,上次用的300mah不满电的电池,大概也用了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测量下办公室的格力空调带液晶的遥控器,不按按钮5.6-8.2ma跳动,按键按下200UA档溢出,打到2ma档还是 ...

确定不按都有5.6-8.2ma吗?对遥控器来说太大了吧

网友B:
测量情况就这样,表应该准的吧,办公室的遥控器的电池也不经常换,2节7号电池,你这么究诘,索性把你手头的遥控器测一遍,报告给大家,我有时间回去把家里带液晶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情况就这样,表应该准的吧,办公室的遥控器的电池也不经常换,2节7号电池,你这么究诘,索性把你手头的 ...

也对。格力的原装遥控,带液晶屏的,也是有电一直显示,待机5uA,按键时2.5ma。
科龙的,原装遥控,带液晶屏的,也是有电一直显示,待机20uA,按键时1.5ma。
据此估计,1楼那个待机200ua的确实有问题,可能是设计缺陷,也可能是电池并联的电解漏电大。
你办公室的那个,可能也是有类似问题的,测出来电流才这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格力的原装遥控,带液晶屏的,也是有电一直显示,待机5uA,按键时2.5ma。
科龙的,原装遥控,带 ...

我后来想一想,待机应该是在20UA档测量,待机电流最大8.2uA

网友C:
测了松下空调的液晶显示遥控器,待机(有显示)电流35uA左右。如果遥控器待机电流0.3mA,是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松下空调的液晶显示遥控器,待机(有显示)电流35uA左右。如果遥控器待机电流0.3mA,是大了一点。

谢谢数据。我这比普通的电流大10倍,意味着同样的电池只能用十分之一时间。特别是这种带时钟的遥控,没电了要重新调时间,非常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池600mAh,600/.3/24/12
6.94 待机7个月,很正常啊

算错了,老铁

网友D:
一个月算成12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算成12天了

嗯 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