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p的网络摄像头,开机亮红灯

楼主(2021-08-01):
请教下各位老师,tp的网络摄像头,开机红外灯亮,一直亮,录像机找不到摄像头,这是什么问题,还能抢救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是摄像头没有找到网络,先把摄像头复位,然后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摄像头没有找到网络,先把摄像头复位,然后重置。

请问下,tp的枪机,怎么复位?谢谢

网友:
TP的摄像头很便宜阿,不修了,直接换新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