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907电烙铁的改装问题

楼主(2021-08-01):
手头上有一只使用多年的黄花907电烙铁,由于使用2相2线的插头+烙铁金属外壳单独接地线,线多了十分麻烦,想用2相3线的插头替代原先的220V供电+外加接地,能否可行?请诸位大神多多多指教,弛某不胜感激

网友:
烙铁一定要使用高温线。

网友A:
如果只换插头,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换带三线插头的线,可能不太方便.这样的线一般都比较粗,比较硬,用在电烙铁上会很不方便.

网友B:
行是行关键是线粗笨烙铁使用起来不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换插头,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换带三线插头的线,可能不太方便.这样的线一般都比较粗,比较硬,用在电烙铁 ...

可以网购不是很粗的3芯电源插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关键是线粗笨烙铁使用起来不得手。

网上有不是很粗的细一点的三芯电源线,网购回来应该可以

网友:
插座有地线,就能用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有个概念得先弄清了,相电是220V,也叫单相电,线电是380V。我国的低压电网是三相四线制。有两相电的电焊机是380V,因此,叫用220V的电烙铁为两相电,就有点不正确了,咱们的论坛可是一个纯技术的专业论坛。

网友:
烙铁可以考虑换成3芯硅胶线,就是机械强度差点,怕扎,怕割。

网友:
不麻烦啊,将地线缠一段在原两芯电源线上不就行了,不会挡手。

网友:
我用黄花烙铁弄个隔离变压器加可控硅调温比936好使

网友(2021-12-02):
完全可以,有网友就直接用座式电话机的手柄螺旋线接电烙铁,不仅有接地线还伸缩自如不乱线。

网友C(2023-12-16):
我以前用黄花907就是把2插头+1条地线鳄鱼夹改为3插头的电线,买一条3芯硅胶软线改装,非常好用,线又柔软不怕烫,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黄花907就是把2插头+1条地线鳄鱼夹改为3插头的电线,买一条3芯硅胶软线改装,非常好用,线又柔软不 ...

我2018年发现黄花907接地线空心问题后,也进行了跟你一样的改装,用带接地的三脚电源线接入黄花907的手柄电路内,然后用接地的线跟电烙铁金属外壳连接,这样有效的解决了感应电问题

网友(2024-05-13):
黄花907我使用棉布橡皮花线,就是两个线,也没事,可能是我在一楼,接地气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阴虚火旺静电多,如果你需要三心橡皮花线我可以提供,带插头,这样才对得起这三心花线也可以来我这我帮助你弄好

网友:
这是我常用的几个电烙铁,有一个907用的3918的电烙铁芯子,改装一下就行,特点是热得快火急,恒温可调温效果更好,我喜欢用大刀头,我是修理家用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