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K202可能是最好的检波场管

楼主(2021-08-01):
松下系列用于矿机检波的场管中,在接近零栅压附近,K202跨导是最高的(相当于栅压对沟道电阻的控制力),远大于K142、K143、K144和K192,可惜现在很难找到。
从PDF资料上看,该十字封装的双栅MOS管用于VHF电视高频头,肯定是早期产品,替代的贴片封装也不知什么型号。。。

补充内容 (2021-8-4 09:15):
谢谢老师点赞!

楼主(2023-04-30):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科普一下  这图啥意思  不同电压下的开启时间 和关闭时间 关系图吗  y轴是是时间 毫秒  x轴又是电 ...

场管跨导Y相当于三极管的β,也就是控制能力,图中去掉上面多余的曲线,只看栅极电压G2=0V的曲线,横坐标是栅极电压G1,纵坐标是场管跨导Y。
一般情况下,矿机谐振电压是加到场管的栅极G1G2上的,而且电压非常低,栅极G1G2电压在0V附近变化所对应得跨导非常重要,跨导Y值越大,对检波的控制力越强。累吧!

网友(2021-08-01):
感谢郭老师的无私奉献,如果哪位矿友能找到这个型号的资源或者购买链接,那是大大的造福广大矿友。

网友:
矿机不用电源,场管跨导有何用?

网友:
关键是零栅压附近开关特性要好。

楼主:
常用可于矿机检波的松下双栅MOSFET跨导对比,3B、3D和3E相差不大,看上去3XP有潜力可挖

网友:
弄几只试试

网友:
谢谢郭老师提供的信息

网友:
关键是要有人先吃螃蟹哦,全部管子弄齐不容易,其实也没必要到处找场管,现有型号场管够大家用了,1元左右小心不贵的。

楼主:
怀疑与之相近用于UHF电视高频头的2SK200,苦于找不到详细的PDF文件,抱着试试的心情在某宝下单,被告知不拆零卖,真是无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怀疑与之相近用于UHF电视高频头的2SK200,苦于找不到详细的PDF文件,抱着试试的心情在某宝下单,被告知不拆 ...

3SK200这里有,已经跟老板沟通过可以零卖的,每次拍10粒或搭着其他商品一起买,好值回运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K200这里有,已经跟老板沟通过可以零卖的,每次拍10粒或搭着其他商品一起买,好值回运费。

已和卖方沟通,他们不拆零卖。

网友D:
已经下单3SK192-P,郭老师有没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和卖方沟通,他们不拆零卖。

看来要视乎卖家心情,但这个问题不大。我还咨询过其他家,一次拿50颗平均0.9元/颗,一次拿一盘平均0.5元/颗,总体报价率较高,表明该型号市场存量不少。询货途径很简单,找若干个正在售其他3sk型号的商家轮询一遍,根据个人经验值,有货、愿意零售并报价的比例约2~3成。

网友:
商家还涨价了,奇货可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找到192的PDF文件,及其它一批类似管子的简介,供参考。

谢谢bobby_jack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下单3SK192-P,郭老师有没相关资料?

魏老师好,玩吗,不必较真,能买则买
下面网址查询电子元件很好,用谷歌浏览器打开能译中文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楼主:
场管本质上就是栅极电压控制沟道电阻,物理量电阻能直接测量吗?很显然要用电流去模拟,因此叫模拟电路,电路不加电源VDS,难道沟道电阻就不变化了?

楼主:
请矿友不要购买3SK200,有位矿友说到,停产一个早期型号的场管,必然有一个新型号相近的贴片替代,因此怀疑上K200,只是忽悠

楼主:
从图形上分析,G2=0伏的曲线峰值,落在横坐标的G1=0伏处,此时的场管开启电压向0伏靠的越近(与IDSS也有关系),就像3DQ那样的图形效果,这只是从形态上初略的找寻场管,如果想进一步细分场管的优劣,安庆老师的测量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魏老师好,玩吗,不必较真,能买则买
下面网址查询电子元件很好,用谷歌浏览器打开能译中文
...

谢谢郭老师

网友B(2023-04-26):
刚看到份资料,搜3SK202的资料结果又搜到这里来了:
冷不丁由另一个切入点进入能殊途同归,某种程度上侧证了郭老师“寻宝”思路的正确性?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3SK202可能会在某块旧电路板上被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份资料,搜3SK202的资料结果又搜到这里来了:

K202用于VHF高频头,恐怕早就找不到了

网友F:
在网上搜索,有两家公司有 3SK202。一家在深圳。另一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型号是 3SK202R)。如果他们同意先少量购买试用我就会订购。

是否有坛友实际试验过这种 FET?

网友G:
对于矿石收音机这种完全靠天线接收的信号能量来驱动耳机的,检波器并不是频率越高越好,除非是想做调频或者短波矿机。实际是导通电压越低越好,比如做中波矿石收音机,我用折了e极或者c极的3ax31时,效果和2ap9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于矿石收音机这种完全靠天线接收的信号能量来驱动耳机的,检波器并不是频率越高越好,除非是想做调频或者 ...

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检波器。不仅仅要导通电压低,而且还需要结电容比较小。如果结电容比较大的话,高频损失就多了。效率就低了。所以选择高频率的二极管儿,因为他们的结电容更小。

网友I:
从一般规律推测,k202的内阻可能更低,做磁环矿机的次级匝数可以再少一点,做到600欧以下。
有待验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份资料,搜3SK202的资料结果又搜到这里来了:

没注意功率增益参数作为切入口,也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网上搜索,有两家公司有 3SK202。一家在深圳。另一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型号是 3SK202R)。如果他们同 ...

老师好!估计他们不会少量卖的,要点样品也许可行,R可能阻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检波器。不仅仅要导通电压低,而且还需要结电容比较小。如果结电容比较大的话,高频损 ...

以前看法和你是一致的,现在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看法和你是一致的,现在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了

为什么呢?老师能否透露一点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一般规律推测,k202的内阻可能更低,做磁环矿机的次级匝数可以再少一点,做到600欧以下。
有待验证哈。

3D q当二极管用Rd是2.2k,开启电压是0.2V。192当二极管用RD是0.8k,开启电压是0.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用可于矿机检波的松下双栅MOSFET跨导对比,3B、3D和3E相差不大,看上去3XP有潜力可挖

请楼主科普一下  这图啥意思  不同电压下的开启时间 和关闭时间 关系图吗  y轴是是时间 毫秒  x轴又是电压  。搞不太明白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呢?老师能否透露一点玄机,

二极管压降低,也就是理想因子n低,这不是二极管检波效果好的唯一因素,它还要和二极管RD一起结合起来考虑,见链接;
找寻弱信号检波二极管的方法
举个例子;
肖特基二极管1ss86,在25度情况下,用表测1mA下压降0.16V,RD=5K,N=1.14,压降超低,但是用在中波矿机检波上效果并不好。
另外对二极管结电容的看法;
在电路上,二极管结电容是等效并联在LC回路上的,也就是并联在可变上,结电容大会改变谐振频率,并使频率向低端移动。结电容大有可能会使LC回路的Q值下降,表现在频率高端大于低端,原因是二极管结电容Q值低于调谐电容的Q值,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至于二极管结电容大会分流高频,原理上是说不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低,也就是理想因子n低,这不是二极管检波效果好的唯一因素,它还要和二极管RD一起结合起来 ...

感谢老师的回复。

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低。对于弱信号是相当有利的。至于RD低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电路方式接入。比如接在线圈儿的抽头上或者75号电路。以发挥其低开启电压的优势。

二极管pn结电容对lc谐振回路来讲,是如您所说的。但对于二极管儿本身来讲,结电容决定了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对于我们的矿石机而言,这个电容越小越好。虽然低频率的二极管儿也可以在中波上进行检波。但因有其结电容的存在,还是会通过一部分高频信号。使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作用减弱。个人看法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还是尽量选用结电容小的高频率二极管儿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老师的回复。

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低。对于弱信号是相当有利的。至于RD低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其 ...

其他电路,包括线圈抽头,都存在被检波电压降低的问题,小信号时,负载上的音频功率与4倍的检波电压成正比,所以我不太赞成用抽头或分压方式匹配,检波管接在线圈的热端是效率最高的。

二极管用在其他领域应用,确实存在分流的问题,但是使用半波检波的矿机比较特殊,分流不起作用,SD103A结电容很高,但中波检波却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场管跨导Y相当于三极管的β,也就是控制能力,图中去掉上面多余的曲线,只看栅极电压G2=0V的曲线,横坐标 ...

谢谢老师指点  也就是要找0伏特栅压下 导跨大的 好放大弱信号来推动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  也就是要找0伏特栅压下 导跨大的 好放大弱信号来推动耳机

只是说了个理,具体多好要上矿机测了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功率增益参数作为切入口,也可以参考的。

表单总体可视作按照元件的功率增益排序而成,基于它所以3SK202的“性能”排在3SK144、3SK143之上。考虑当前3SK202难以找到的现状,可以试着买到些3SK219(某宝似乎可搜到),验证它的无源检波性能是否介于3SK144与3SK143间,如果答案为“是”则能进一步支持这条思路,为“否”也未必否定了该思路,因为总体上到目前大家也只试验了少量元件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表单总体可视作按照元件的功率增益排序而成,基于它所以3SK202的“性能”排在3SK144、3SK143之上。考虑当 ...

我之前实验过一些管子。连接如下,给您做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507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实验过一些管子。连接如下,给您做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单总体可视作按照元件的功率增益排序而成,基于它所以3SK202的“性能”排在3SK144、3SK143之上。考虑当 ...

3SK219找不到完整的pdf文件。
场管用在矿机检波情况比较特殊,不仅仅要看器件功率增益,而且还要看开启电压和零栅压附近的跨导,以及输出阻抗RD,我认为综合考虑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3SK219找不到完整的pdf文件。
场管用在矿机检波情况比较特殊,不仅仅要看器件功率增益,而且还要看开启 ...

您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