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骏马添翼”所问先锋组合收银头接线

楼主(2021-08-01):
收音头和主机之间是6P排线,估计电源正负一对,左右声道两对。
背板没标注电源多少V的,要拆开收音头看,滤波电容耐压的一半差不多。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老师!需要接线定义及数据.一组收音主板供电,一组显示屏交流供电,左右声道输出,可能还有开机控制.

主板电源+12v。
灯丝交流2.5v。
没有开机控制电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68869

网友A:
谢谢楼主老师!需要接线定义及数据.一组收音主板供电,一组显示屏交流供电,左右声道输出,可能还有开机控制.

网友:
主板电源+12v。
灯丝交流2.5v。
没有开机控制电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68869

谢谢老师提供接线定义链接!

网友:
一定要把电源地与灯丝电源地联通,不然是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