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磁棒调感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8-01):
磁棒13.2x5x100毫米
瓷片电容221谐振
瓷片电容332滤波
这个图的可变电容变成瓷片电容221,3DQ的G1G2相连去掉G1的电阻

楼主:
磁棒参数,磁棒和线圈是拆机的实测电感是最大410,最小30

网友A:
恭喜调感场管矿石机新鲜出炉,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调感场管矿石机新鲜出炉,赞一个!!!

谢谢老师!老师最近忙什么,好久不在群里说话了

网友B:
能谈谈你对这个矿机的使用感受吗?包括你的天线情况是怎么样的,架设的有多高,长度是多少?可以收到多少个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谈谈你对这个矿机的使用感受吗?包括你的天线情况是怎么样的,架设的有多高,长度是多少?可以收到多少个 ...

就是调台费劲,收台中午收台9个,晚上还没测试,总体来说,不如磁环的收台多,也不如磁环的声音大,我的天线高六米半,长25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调台费劲,收台中午收台9个,晚上还没测试,总体来说,不如磁环的收台多,也不如磁环的声音大,我的 ...

你的天线条件非常不错,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机会再玩玩磁环矿机,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天线条件非常不错,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机会再玩玩磁环矿机,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做过一个,同样天线能收20多个台,效果比磁棒的好多了,声音也比磁棒的大,电台分离很清楚不混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一个,同样天线能收20多个台,效果比磁棒的好多了,声音也比磁棒的大,电台分离很清楚不混台

非常好,!!

网友:
不错,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小机器很新颖 加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