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红旗581电子管收音

楼主(2021-08-01):
打理红旗581电子管收音
68年左右出厂,上海无线电三厂出品
换了三个电源滤波电解电容、擦拭管座、管脚、拴音调电位器拉线、用热熔胶粘接喇叭扼环、清洗机壳、喇叭板、焊某些断线等。

网友:
红旗是文革开始后由美多改的,还有582三波段机型。

网友:
机子不错!除了外表面磨花了些,内部几乎还是蛮新的,也没什么锈迹,状态不错,打理难度不算太大吧。

网友:
        音量和音调装置设计比较巧妙。

网友:
这台机机的外表不错,几十年能保持这个样子,难得。特别是这种颜色的 刻度板少见。

网友:
我有一台581,比楼主这个还要新一些,主要还是同等位置对比了好几台,有50年代的,有80年代初的,灵敏度好选择分辨率581最好,噪音小,音质也不错。说明至少所有线圈防潮当时处理很好,Q值几乎和刚出厂差不了多少。

楼主:
给朋友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