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脉冲修复机,智商税么?

楼主(2021-08-02):
脉冲修复看着就像纹波,Vpp 1V都不到,频率疑似100kHz(具体未测)

网友:
波形不清晰呢,总感觉啥地方不对,参数调整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示波器了

网友A:
铅酸电池就那么几百块,感觉没啥必要修复

网友B:
还真不是,一定程度类似主交流电的脉冲可以有效的去除极化,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就那么几百块,感觉没啥必要修复

  试试看的心态,这机器39而已,不过感觉被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是,一定程度类似主交流电的脉冲可以有效的去除极化,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这不是开关电源纹波波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开关电源纹波波形么?

差不多吧,反正现在稍微好点的给电瓶车充电(铅酸电池)的充电器都标称这个功能,估计就是利用开关电源的一些特性,你可以百度一下脉冲冲电

网友:
铅酸电池用变压器接整流管后充电做好过冲保护使用时间基本没问题,要真正的脉冲修复仪那个贵啊。

网友C:
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后不滤波,也算是脉冲充电啊

网友D:
示波器显示 vpp =640mV ,你不会是测试到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纹波吧

网友:
去除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后不滤波,也算是脉冲充电啊

要这种效果半波整流比桥式整流还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显示 vpp =640mV ,你不会是测试到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纹波吧

仅此一个周期波形,所以问下是不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后不滤波,也算是脉冲充电啊

确定有效果的么

网友E:
脉冲应该是低频的吧,怎么可能是100K,你调低时基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应该是低频的吧,怎么可能是100K,你调低时基再测测,

没有了,只有这个波形

网友:
铅酸电池由于充放电极板上的铅粉会逐渐脱落,容量减小,还会发生鼓包现象,再怎么充也没用。

网友:
20Khz以内,对于饿死的铅酸有用。但不一定一次就能恢复,我以前实验的时候反复11次才恢复

网友F:
基本可以算是智商税,不过当一个充电器也是可以的。
脉冲修复,对于轻微硫酸化的电池有一定作用,是可以小幅度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但是,300次左右的深循环寿命+2-3年的使用寿命,这个魔咒是逃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可以算是智商税,不过当一个充电器也是可以的。
脉冲修复,对于轻微硫酸化的电池有一定作用,是可以小 ...

我汽车松下原厂电瓶6年了= =# 是不是没得救了

网友:
效果有限,貌似犯了智商税。其实铅酸可恢复性很糟糕的,没看现在街上搞电池修复的都倒了。

网友:
我的UPS里面的其中一块电池貌似有饿死的嫌疑,正在考虑这玩意有没有用。。。。具体是,充满电到12V多,放着不动一夜后自动降到9.3V......

网友:
铅酸的修复频率都说是 8.33KHz

网友:
要是真有用的话电池厂商就不用生产电池了…

网友:
低频铁牛的试过,还不错,就是半波整流造成变压器巨热

网友:
脉冲尖峰电流一定要大,要求功率足,脉冲宽度要合适,才有效果

网友(2021-09-01):
你这个充电器不行,真正脉冲修复充电器是有效的。。可以自己DIY 一个。

网友:
人要是80岁了,你天天给他吃人参也不能返老还童了。

网友G(2022-08-29):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后不滤波,也算是脉冲充电啊

频率太低,效果很差,但比没有脉冲强些,一般是需要8KHz左右的频率,一倍电压,1c-2c小电流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频率太低,效果很差,但比没有脉冲强些,一般是需要8KHz左右的频率,一倍电压,1c-2c小电流修复

聊胜于无,而且半波整流,遇到差点的牛,哼哼声特大

网友H:
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电瓶车铅酸电池很少能用三年的,大多一年多容量就直线下降。而汽车用的起动电池用五年很正常,我的奇瑞面包风帆电瓶用了十年还是同车一起报废的,这是不是与汽车的充放电方式有关?可变脉冲充电、大电流放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电瓶车铅酸电池很少能用三年的,大多一年多容量就直线下降。而汽车用的起 ...

启动电瓶和普通电瓶不一样!启动电瓶好像“片”厚!铅重的寿命长!
以前收的旧电动车,车上带的电瓶,同样12v20ah有的5kg左右,有的6kg左右!寿命肯定不一样!另外电瓶液不同也不同,据说酸性高的是牺牲电池的寿命提高了电瓶的容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启动电瓶和普通电瓶不一样!启动电瓶好像“片”厚!铅重的寿命长!
以前收的旧电动车,车上带的电瓶,同 ...

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酸度”不能随便提高。纯硫酸与蒸馏水勾兑成比重1.285~1.3(现在叫密度)。此时酸度已经固定了。
在体积重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想要提高电池的容量: 1. 是增加极板数量;2. 是将极板做成“海绵状”,这样有效的增加了电解液与极板的接触面积,电池容量也就增加了。
当然、这也有利有弊,极板做成海绵体会加速粉末脱落、导致电池自放电,加速电池报废。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优化海绵蜂窝密度。

网友:
效果很差,修还不如换。否则厂家回收电池干什么,直接用脉冲修一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酸度”不能随便提高。纯硫酸与蒸馏水勾兑成比重1.285~1.3(现在叫密度)。此时酸度 ...

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脉冲修复电瓶就是一个谎言,没任何作用,我自制了一个脉冲修复仪,不但没有修复作用,还把电瓶烧了。

网友K:
电池老化有很多因素,脉冲只适合硫化一种,对于伴有其他因素的基本无效,收智商税也不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老化有很多因素,脉冲只适合硫化一种,对于伴有其他因素的基本无效,收智商税也不全是

刚才发错位置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