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测汽车停在车库门口的方法,谢谢。

楼主(2021-08-02):
时不时有汽车乱停挡住车库门口,红外对射和微波感应倒是可以检测,但无法识别汽车和电瓶车。
求检测汽车或大金属物体的方法。
谢谢。

网友(2021-10-13):
装个摄像头吧,警戒型的摄像头不贵。图像上画个区域,xx时间段内(xx可设置,也可以全天24小时)有东西进去这个区域xx分钟不动(xx可自己设置)就自动抓图片发到你手机上,然后你手机可以远程实时看到摄像机视频。。。

网友(2021-08-02):
停车成灾了,

网友:
在地下埋个线圈

网友:
地下埋一个感应线圈。

网友A:
红外对射要上两组以上,一组是电动车高度,一组是高过电动车,但低于汽车高度,然后使用逻辑电路判断报警信号就行
地感线圈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个线圈无法判断是电动车还是汽车,两个地感线圈的话如果两个电动车刚好停到了连个线圈位置,或者汽车只轧了一个线圈也会造成判断错误

网友B:
监控摄像机。可以自动识别车号的那种。

网友:
像单位安装个车牌探头, 可以报车牌号,也可以报警。

网友C:
网络摄像头,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射要上两组以上,一组是电动车高度,一组是高过电动车,但低于汽车高度,然后使用逻辑电路判断报警信 ...

红外对射可能不行,因为人的高度超过了汽车高度,容易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摄像机。可以自动识别车号的那种。

这个太复杂了。只需有车进入限界驱动喇叭发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摄像头,你值得拥有

请问具体用法?能直接驱动喇叭发声吗?
网络摄像头和视频监控录像机我家都有装,但不知怎么实现上述功能。
谢谢。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D:
探测到以后准备自动化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测到以后准备自动化做什么呢?

探测到驱动喇叭响就可以了,我妈退休在家没事听到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车库,把乱停车的人赶走即可。

网友:
我觉得用超市的那种门口挂的玩偶,有人来了就说您好欢迎光临还要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