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诺曼底电子管收音机的高音喇叭是否静电喇叭

楼主(2021-08-02):
淘了一部诺曼底电子管收音机 但是其中一个黑色的喇叭不响 其它的正常发声 测量喇叭接线柱是开路的 第一次接触这种喇叭 网上资料说是静电喇叭 引线接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 初级电阻480欧姆 请问这喇叭是否是坏的?正常的直流电阻应该是多少的? 这个和高压静电喇叭有什么不同 ?谢谢!

楼主:
就是图纸中圈出来那个喇叭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静电喇叭要加高压电

网友:
高级🎺,拆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3楼回答正确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那压电陶瓷喇叭 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那压电陶瓷喇叭 怎么测量好坏呢

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加音频信号驱动听听声音。
第二种就是利用压电效应,扬声器两端接调到交流档最低档的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敲击扬声器看看数值波形变化了吗?
放心,这东西可不容易坏,但音量普遍很小,您大可不必折腾

楼主:
如果声音不好听 那就真不必要理他了 如果加装一个静电喇叭 需要换输出变压器吗? 是否按这张图纸改接线就行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用干电池刮刮,就会发声,只是声音比较小。但是,千万别用市电测试,压电陶瓷喇叭怕低频,低频信号很容易震碎陶瓷片。

网友:
测量电容不会有阻值的。这是电容喇叭。不是晶体(陶瓷)喇叭。
晶体(陶瓷)喇叭的符号与接线

下面是有关电容喇叭的应用表述与符号

楼主:
多谢 版主的回答 我这喇叭在图纸上不是上面这样画的 那到底是属于哪种喇叭呢?喇叭两端的直流压降大概18v.  交流电压在30v左右跳动 现在基本听不到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版主的回答 我这喇叭在图纸上不是上面这样画的 那到底是属于哪种喇叭呢?喇叭两端的直流压降大概18v.  ...

你细致的读一读电容喇叭再对照你电路图与回帖中喇叭的符号就知道了。下面再给出晶体(陶瓷)喇叭的符号与连接,看看区别。注意符号

楼主:
2楼的图纸是我现在这机的 但是喇叭符号和普通喇叭一样  不过根据上面的介绍 再看接线 应该就是晶体陶瓷喇叭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单级性静电扬声器高音一般需要200-300VD的偏压(就是喇叭2端有直流),驻极体静电喇叭就2根引线,还有普通的需要偏压的3根引线中间那根是偏压一般都是振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