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新老表MF139,顺便做个专用电池

楼主(2021-08-02):
一直放着,现在用的表不行了拿出来,看了指针平衡很好,要用1.5V和15V电池,15V知道没得卖也很贵,买5个2450大纽扣捏在一起热缩膜一包非常OK,才两块六,价廉物美容量应该不输原装15V。位置很合适大小有差,捡个包装盒子里面硬泡沫修出形状,两头再加个不锈钢弹簧放进去正好,测试10K表针满度。
电脑不能发图(有人知道啥原因吗),手机发的方向无法旋转,提供个思路,大家将就看看。

网友:
就。。。。。。。。。这。。。。。。。图片也太小了点吧?

楼主:
发个大图好像就正常了,就是浪费空间。

网友:
真的是非常OK

网友:
用2032电池,更容易获得吧

网友:
高阻值档不常用,估计这个方案能用很久。

网友A:
楼主好!2450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2450哪里买的?

TB啊,不贵2.6元,看中容量大

网友B(2024-04-19):
这个表好像很少见啊,论坛上只看到这一个帖子,希望各位老师们点评一下这个表。
另外楼主为何说是“新老表”?本人最近也搞到了一块这个表,右下角写着“上海求精仪表厂”、“No. 9204.125”,这说明是92年的表吗?好像只有求精厂出过这个表?
这个表指针走的比较慢,达到测量值后就稳稳地停下了,没有其他表那种指针过冲再返回的过程,挺有意思的,不知楼主的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好像很少见啊,论坛上只看到这一个帖子,希望各位老师们点评一下这个表。
另外楼主为何说是“新老表 ...

这个表只有求精厂做,原型号mf8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只有求精厂做,原型号mf84。

谢谢,学习了。另外论坛里搜了一下,发现应该是mf84-1,mf84是mf84-1长的完全不一样。
至于mf84-1和mf139的关系,观察图片看到好像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精度高了一些,量程大了一些,外观几乎完全一样。
另外mf84-1的贴子也极少,看来这两块表非常小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另外论坛里搜了一下,发现应该是mf84-1,mf84是mf84-1长的完全不一样。
至于mf84-1和mf13 ...

84和84一1是一样的电路,84是胶木壳,84一1是塑料外壳。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2015年买的,这表看着优雅,但有个大缺点,表头不能接近铁磁类物品,否则指针读数有偏差,那怕电池外壳是铁皮的也不能用,另外线性不好,我几乎没有使用过它